为何雷鸟的“V”形旋翼头 死鬼那么贵的

楼主(2007-04-10):
人民币 67 元
在5IMX商城上看到的,而且好像只有这有卖
一个普通雷鸟旋翼头才15元啊。。。。。。
这差价也太.....................................

网友:
升级动力,其实这种小FP的纯希拉效应旋翼头控制也还算灵敏

网友:
作用不大,我已经买了装了。是比原来的好一点点,但……唉,不好说!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买过,后来自己用回形针自己做的,一样用。

网友:
V头等于 1个悬翼头15元+一对舵臂5元+舵机拉杆2对13*2=15+5+26=46

网友:
还是用回形针好

楼主:
感觉回形针很软啊,而且精度不是很够那样

网友:
这些模型配件贵的吓死人啊。。。

网友:
V头 新手用不到的 等你飞成老鸟了 回形针的强度也就够了 只要不炸机 不会变形的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DIY吧

谁能提供一些详细数据

网友A:
个人感觉V头作用一般 而且精度稍差就有双桨 还很难调好

网友:
呵呵,不仅贵,还紧俏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V头作用一般 而且精度稍差就有双桨 还很难调好

同意, 飛一次得調一次, 又不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