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锂电使用心得

楼主(2007-04-11):
在这个论坛,我估计我所拥有的服役状态的加拿大锂电是最多的了.(当然不能算那些卖家了,呵呵,毕竟不在用)
我共计有149个电池,其中140个可以正常使用.全部是194071卖我的.
分别穿成10S1P的8组,6S1P的6组,2S3P的2组,其他的还闲着.
同时,我也有10个A123电池.
总体来说,这个加拿大电池质量是很不错的.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容量:
我按放电来算,10A恒定的,可以放出大概2750MAH左右到2.5V/节,很平均,少于2500MAH的在194071给的的第1批有6个,其中4个是坏的.
第2批给我的100个,基本是2700MAH左右,相差不大.
做串联的时候最好就是用相同的批号,这样就可以得到基本相同的使用周期了.(希望卖电池的自己不要换壳哦)最好就是买整组的,放心.
放电电流:
实际我最大单个电池试过能放到62A/个不过只有3V不够了,再大就没有放过了.
正常的话,放30A左右完全没有问题,密闭空间,不冷却,温度也只有50度以下.
35A连续放电可以有大概4分钟时间.容量还是不错的.放电时候电池本身可以承受很大功率的,就是电池里面引出线太小,导致放电少.
充电:
我用普通的充电器N个穿起来的,所有电池都调整到4.23V充电极限转恒流.最大可以充到4.3V没有问题的,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否则里面有气体发生,从前盖喷出.
如果这样的电池不要扔掉!!还是可以用的,等气体走完,向里面敲前盖下面的金属板,就可以恢复导电,容量下降不多的,除非时间特别长,气体走太多了.
其实1般的充电器,只要是能充LIPO的都可以充这个电池,只是要求电流大,因为容量也不小.建议有3A左右的充电器,那可神速了.
电池使用中检测:
毕竟是2手电池,在实际放电时候还是有差异的,所以要有办法选出品质差点的.
办法很简单,就是上电流测试,船好,飞机也行,只要能稳定放电就可以了,接上个平衡监视器就直观看到哪个电池在大电流时候电压特别低了,把它换出来就是了.
这个监视器新西达有卖,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084523&db=MARKET
船使用时候要注意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忽略的,但是是比校要命的,就是防水问题.按道理说电池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锂电都怕过放,所以纸的外壳必须要换掉,否则就会在湿了以后导电,把电池给放光.
最好不用T焊,电池结构导致前盖容易翻脱,这样电池就完蛋了.
和NIMH比较:
和1般等级的NIMH比,特别是3600以下的电池,有很大优势,重量,放电水平.
我知道的1些使用:
船的,我建议是用到6S2P,1.2KG跑3.5级别的0问题不大,配用2000KV左右的540L马达.
飞机的,21级别的练习机,就3S1P就够了,用2814大小的马达,1400KV,40A以上电调,10X5螺旋桨.地面电流40A左右,空中记得半油门,动力比油鸡还厉害.
50飞机,要求不高动力的情况下可以使用,6S1P,例如J3 赛182这样的飞机.
120大小的象真机也可以,就是10S2P了,2KG电池重量,配个5330马达,100A电调.

网友:
  强人,准备上5SECO了,哈哈

网友:
补充一下,电车用2S2P比4200NI-MH好很多!容量有6000MAH,实际可以放3500-4200左右.重量还轻40g左右.不过要考虑安装空间是否足够.
大暴龙电直用6S2P可以飞7-10分钟航线.

网友:
技术帖,顶一下.

网友:
同问,重量问题。

网友A:
最好是如何焊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如何焊接呢?

直接焊锡或者用点焊.

网友B:
对于这个电池,我有发言权,因为我有20个全新的.我不想说太多,二手的况且如此,你说新的呢?但我对它的寿命/重量不是很满意.

网友:
!!!强烈支持啊!!!!!!我也是这个电池的拥护着

网友:
为什么我买了6个,只有2个能到2600,其他都不超过2200,最低的只有1800

网友:
你们的晃一下会响吗?

网友:
我曾过充一组至4。63伏,经几次冲放恢复了,只要不超过二十安持续放电还能用。
曾短路一只,狂喷气体。
晃响的据说是内部干涸了,二手的大都这样,容量当然全新的减少了。

网友:
我的还好,都不响,开始他们给我说这个电池里面晃动要响,结果我的没一节想,还以为有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个电池,我有发言权,因为我有20个全新的.我不想说太多,二手的况且如此,你说新的呢?但我对它的寿命/重量不是很满意.

http://photo.5imx.com/u ...

全新的我也私藏了20颗
现在使用得非常满意。这个电池特点是他的性能够用,性价比非常特出。这个电池不论是拆机的还是全新的我在使用中也感觉非常好。我们在船、车、电固、电直上都有在使用。上面的说到寿命/重量不是很满意怕是对这个电池要求过高了,用在不适当的地方。一分钱一份货,想要寿命的用A123,重量的用锂聚,但用这些电与锂锰来比较就不适当了。

网友:
water 哥,你不是用得最多的,老石才是他买了300S以上的电池,上他的大cat一次就用到10S4P ,串到一齐够电死几个人了

网友C:
我以为我有70节已经很多了没想到你   120节

网友C:
这电池有两种 一种是白色外皮的不响 黄色外皮的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我有70节已经很多了没想到你   120节

140节可以用,呵呵.
还有200节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私藏了100颗准备用来飞50的F3A

这个你就痛苦了,呵呵.
50的F3A你可以用7S来飞,电流控制在40A地面就可以了.不过完成1套动作都很难.
我有类似搭配:
4120马达,570KV +14*7APC-E 地面电流大概是42A左右,大概4.6KG拉力,转速9300
8S的话太重.飞机超载.动作不是太好.
6S的话又马力不够.
3S2P的话又没有这么大的高KV马达.4S2P也太重,效率不高.
7S实际空中时间大概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有两种 一种是白色外皮的不响 黄色外皮的就响

我的黄色外皮也有一节不响的

网友(2007-09-17):
做个标记, 我终于也弄了几节. 先测测.

网友(2008-03-07):
我有18650   ,26700A, 感到它们受温度影响大,天冷不好用!
我到夏天再试了。有用的再交流呀!

网友:
我也买了6节试一下

在450上第一次充满后悬停11分钟,
这个结果算什么成绩(3S1P)

网友(2008-04-22):
请问194071
还有电池吗,如何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