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气好,问一下

楼主(2007-04-11):
我的S3154烧掉了,现在Futata又出了S3153,请用过的朋友说一说,这一款如何?会不会象S3154一样玩几次就烧掉?
谢谢!

网友A:
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告诉你!

我没用过,帮顶……

网友:
偶也很想知道

网友:
从性能上说3154要好些
从耐用度上说3153要好些

网友:
3154的外壳太脆弱,其他还可以.用在尾巴一定要确保尾传动顺畅!!!

网友:
尾舵我用3107

网友B:
这些舵机我最近都试过,3154比3153要缩的好些,但是才脆弱,3153在风偏大的时候锁的就 不是很好,,,,所以我从9650换到3154再换到3153,,,,,结果现在又了9650上去,,,,,,,这几个舵机个人感觉还是9650上最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舵机我最近都试过,3154比3153要缩的好些,但是才脆弱,3153在风偏大的时候锁的就 不是很好,,,,所以我从9650换到3154再换到3153,,,,,结果现在又了9650上去,,,,,,,这几个舵机个人感觉还是9650上最好用的,,,,,

不用省钱的话就用9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