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KT!!!!大家帮忙挺!!!!1

楼主(2007-04-11):
上两次飞遭受严重打击(KT 3D),一次电池掉进麦田,找不到了!!!一次飞忘拉天线,后果可想而知!!!
这次决定再次从最基本的三通慢速机开始,找回自信心!!!
翼展1600MM  机长1000MM  凹凸翼形
动力:2212   1000KV
电池:1000mAh(感觉有点小)
桨:1060
和18A电调
遥控4VF+西安孵化器接收

上图
先来一张本人小时侯可爱亮照!!!!!!!

屁股

侧面

再来一张

上面

机翅拿掉后!!!旁边还有本人手机一部,反正都是机嘛!!!谁能看出什么牌的?送本人香吻一个!!!如果谁想要得话!

白白的机身,可以看见电池舱!

肚子里面的东西

机翼下面。呵呵!后面是我老爸!

还没做玩连杆还没做!!!
就这样了!希望试飞成功吧!!!

网友A:
不错,没看见舵机拉杆怎么装的.

网友:
大飘飘机

网友:
电池要用11.1V的。保你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没看见舵机拉杆怎么装的.

楼主说了连杆还没做呢~呵呵

网友:
不错,我的机机比LZ的要小,翼展才820MM,机长650MM.

网友:
上反角连接处怎样保持强度呢

网友:
鲨鱼翅 和我的好像!~~

这机子飞起来,滑翔性应该很不错!

楼主:
我用了炭杆和热溶胶,强度应该够了!我也第一次做这种机翼,学习中!!!
我用的是11。1V的电池!只是飞机太大,找不到那摸长的连杆!!!晕!!
还有大家买的彩色胶带哪买的???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炭杆和热溶胶,强度应该够了!我也第一次做这种机翼,学习中!!!
我用的是11。1V的电池!只是飞机太大,找不到那摸长的连杆!!!晕!!
还有大家买的彩色胶带哪买的???我怎么找不到~~~~~~~~~

用2mm 的碳杆,两头部缚上1mm钢丝,自己做连杆,很好使~~~

网友:
机机不错.

不过垫桌的鲤鱼春比较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