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远距离遥控器!~

楼主(2007-04-11):
 一个大胆的想法,有人用手机做过无线
遥控器
吗?
利用移动或联通来传播信号...
就象遥控器和模型在打电话一样!~~
如果能实现的话,再通过手机上的GPRS或CDMA来传播视频图像..爽哦!

网友A:
那就是你遇到麻烦的时刻了。请参阅无线电管理条例。

楼主:
贴条例出来看看!

网友B:
理论上可行,只是开了遥控就要付通讯费给移动或连通了,而且手机的信号对于遥控模型来说太不可靠了,如果真的要这样,那只能把飞机做成智能化可自动飞行的,遥控器只发送行进路线指令还差不多,否则肯定失控严重,呵呵,这样搞有点像侦察机了

网友C:
LZ做出来大家见识下~~

网友D:
好想看看是怎样的东西哦.......

网友E:
超级发烧

网友F:
只要懂得普通无线电知识和编解码知识就很容易实现了,最简单的dtmf就能做很多事情了,只要找一点便宜的coms加一点插板和继电器就很容易实现了,要求高点就加个保密片-----------------手机和互联网泛滥前就是这样闯入专用网打电话的,

网友G:
高技术.新课题

网友H:
两个问题~!!!
资金得很多
技术需要支持
所以不现实~

网友I:
电话费怎样计算!?

网友J:
你只要在车上接听过电话就知道效果如何了——包你炸机

网友K:
没信号的地方咋办?哈哈

网友L:
会有实现的那一天的

网友M(2007-05-26):
  你的想象力直的我们学习啊

网友N:
利用手机传输早有了,

网友O(2007-06-27):
用卫星 遥控好

网友P:
GPRS可以用西门子的MC39i模块(下图右侧)。使用AT指令集就可以完成GPRS操作。模型遥控需要实时控制,GPRS不能保证实时传输,传统模型使用这种方式遥控,稍有延迟就可能会摔机。最佳方案是GPRS+半自主飞控。

网友:
 想法不错,关键是实践。。。

网友:
到时移动整个双向收费就玩死了

网友:
烧的不轻哦

网友:
恐怖分子都是利用手机作为遥控器的,不过他们是为了引爆**

网友:
應能實現,努力

网友:
双向收费

网友:
你肯定被抓

网友:
问题是能不能,怎么才能,电话费?你们不知道军线卡是全免的,打多久都不收费的,

网友(2007-08-08):
使用目前的GSM/CDMA网络做远程控制是可以的,但是有以下几个限制:
1.不能做实时高速控制,因GSM/CDMA网络有较大延时(相对于直接无线电遥控)
2.在建筑物较多的城市里,通信模块运动速度不得超过80公里/小时
否则高频电波可能会发生“多径传播”现象干扰正常通信
基站密度较大,电波在楼宇间反射严重,“多径传播”会更严重

网友:
多弄几部手机啊!接受的只要向遥控**一样接到手机听筒上啊!一拨电话就接通了,电话设为自动接听,而且现在电话有的好象有限制接听的功能啊不怕别人勿打!

网友:
想像丰富

网友:
太不现实了……
网络是有延迟的,你这边刚发送上升命令,那边已经炸机了……
这中连接属于“不可靠连接”。

网友:
有个问题,飞那么远能看见么~?

网友(2007-10-27):
其实最经济的方法是架设中继,一般400M中继可以传输50公里左右,模型的控一般在72M,35M,用短波中继应该可改装,当然短波的话传输距离就远了,理论上25瓦的短波发射机可以覆盖全球,当然发射机应该距中继天线6-10公里左右。

网友:
流量费是不是很贵啊

网友:
我也想过。不过是用手机当飞机上的收发器-连接电脑控制的。^_^^_^收彩信。要改装一些电路使之控制转舵。

网友Q:
用卫星电话,可以飞到51区去——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用卫星电话,可以飞到51区去——哈哈,开个玩笑。

       上面再安个摄像头``

网友(2007-12-01):
有创意啊,有哪位仁兄值的起试一试啊

网友R(2008-01-23):
你是指在家里控制吗?不错

网友S:
www.ecguard.com
成熟的产品

网友T:
想法不错 我想 移动会收钱 呵呵呵

网友U:
早都实现了 。。。。。

网友V:
只要距离远,延迟小,就行,编码用莫尔斯码都行,建议上3G,还能用摄像头玩FPV,我的梦想

网友W(2008-02-27):
好想看看是怎样的东西

网友X:
这种gprs的数传电台早就上市了,有卖的。看看电子测量方面的杂志

网友Y(2008-04-17):
还是用无线局域网好了呀!!!

网友Z(2008-09-30):
汗。好简单的
楼主,超简单的!
首先:你准备一部手机,一部固定电话,一台遥控器和接收机。
你把你固定电话的话筒取出来,接遥控器的编码电路出口,调制信号从话筒传出去。顺便把遥控器高频部关掉。
然后再把手机的听筒取出来,接上接收机的解码电路部份,把接收机接收部份也可以关掉。
然后用你的座机打通你的手机,通话!!
这时你就可以用遥控你的飞机了!地球上随便你怎么控。
付费和常规一样!
控制部分搞定!
然后就是视频部分!再准备两部可视频手机吧!哈哈哈!!

网友AA:
要一直占线 通讯费够多的了 米人

网友AB:
呵呵 一切准备就绪 刚起飞没飞多远就掉线 再拨通发现 “您所拨叫的用户已关机,SORRY................” 呵呵 被截机了吧 哈哈

网友AC:
晕,,,哪用得上手机呀,,,用一个发射塔就搞定了,,,,加大发射机的功率,,,

网友AD:
感觉上像不是自己控吧?

网友AE:
洲际导弹?有创意

网友AF(2009-05-08):
在网上看到国外一个帖,一老外用手机就能遥控电话直,单控制的很简单

网友AG:
DJI的东西比这个貌似更有效..
等被人说是托了..

网友AH:
你像X动或者X通那样隔一定距离建个基站

网友AI(2009-11-27):
我做出来了

手机发送特定波形(类似串口波形)的声音到单片机,单片机解析声音,得到命令,控制引脚的电平。

网友:
就中 国这破信号 你想都别想

网友:
不错的想法,
指令用GPRS就可以
但是远距离传输,应该需要图像支持的,要不然就和瞎子开车一样。
所以还是用3G好点

网友:
不可靠,语音短信丢一两帧无所谓,换上模型。。。

网友:
手机通过声音控制电路

网友:
没意义,不稳定,我们单位都是大户卡,一个月月租18元,网内打爆都不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手机发送特定波形(类似串口波形)的声音到单片机,单片机解析声音,得到命令,控制引脚的电平。

能否另开帖具体说说?
---俺的想法是手机号模拟软件,
---一个号代表一个数字0-9(或者直接16进制编码)
--- 组成控制指令集
--- 遥控时只响铃(来电显示铃声可自设)
--- 这回不用交话费了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你,已经有此专利了,你若开发产品是绕不出这一关的
另,手机实时性实在是太差太差了,用手机遥控式很危险的
其他的如wifi之类的通行协议十分复杂的手段也不能用于航模遥控

一定要用协议简单的实时性高的通信方式

网友AJ:
其实这个不是没有可能!美国就有利用移动网络信号传递汽车遥控信息的先例,就是汽车厂家在通过电话核实车主身份后,如果车主将钥匙锁进汽车或钥匙丢失,需要远程开启时,只需要将移动电话对这自己的汽车远程就可以帮助其开启汽车门锁及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其实这个不是没有可能!美国就有利用移动网络信号传递汽车遥控信息的先例,就是汽车厂家在通过电话核实车主身份后,如果车主将钥匙锁进汽车或钥匙丢失,需要远程开启时,只需要将移动电话对这自己的汽车远程就可以帮 ...

实时性 遥控飞机>>汽车遥控锁!!

网友:
以这个三轴的航拍为例

网友:
感觉用后3位编码控制就行
真值表
前左/前右/后尾
 0  0  0---下降
 0  0  1---前进
 0  1  0---左后
 0  1  1---左前
 1  0  0---右后
 1  0  1---右前
 1  1  0---后退
 1  1  1---上升

网友:
首先要搞无人驾驶,搞好无人驾驶,可以用手机控制,在短时间无信号时维持自动控制状态!

网友:
这全套的东西做好了,有望进入中科院

网友:
电话费?可以开通短号呀!免费任用。

网友:
身边有飞伞的朋友吗 问问他们你就知道了 移动的在天上是没有信号的 联通的有

网友:
超过高度没信号!你没见发射塔的天线是有角度的吗!

网友(2009-12-27):
自己租用一个卫星就可以实现了。就好象美国宇航局遥控火星上的探测器一样!

网友:
超过一定的高度,就向我名字一样!

网友:
实行起来很容易,只要有信号的地方就行,但是延迟非常厉害,只适合调用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不适合实时操纵。

网友:
 用对讲机行了

网友:
简单啊 给联通或移动交米把:loveliness:
转一圈=1条短信
别人飞机烧油或烧电 哥们这飞机出来 还烧话费

网友(2010-02-18):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遇到麻烦的时刻了。请参阅无线电管理条例。

好像条例没有规定JJ不能佩带手机吧

网友:
你只要在车上接听过电话就知道效果如何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
可加载指令装置进行,如语音指令,在通过终端进行译码完成操作。
建议参考3G网络系统。

支持楼主的想法,呵呵,期待中!

网友:
有进展没有啊?

网友:
俺还是提议用响铃控制
(参照67楼的成果)

录制特殊铃声,比如说脉冲信号2400或1200
分别代表1,0
遥控时只响铃
不用交话费

网友:
用他遥控反映慢点的帆船.总可以吧?

网友:
俺手机的MORSE码铃声弄好了

网友:
缩略语
AA:适航
ACARS:航空无线电寻址和报告系统。
AD:适航指3.4 令
ADF:自动定向仪
ADIZ:防空识别区
APU:辅助动力装置
ATC:空中交通管制
ATS:空中交通服3.10 务
CAA:民用航空总局
CAAC:中 国民用航空总局
CAD:适航指3.14 令
CBT:计算机辅助训练
CCAR:中 国民用航空规章
CDL:构形缺损清单
CDU:控制显示组件
CMP:构形、维修和程序
CMR:合格审定维修要求
DDPG:放行偏离指3.22 南
DH:决断高
DME:测距机
EFIS:电子飞行仪表系统
EGT:发动机排气温度
EICAS:电子指3.28 示和机组警戒系统
EO:工程指3.30 令
EPR:发动机压力比
ETA:预达时间
ETO:预达飞越时间
ETOPS:双发飞机延伸航程运行
FAA:联邦航空局(美国)
FMC:飞行管理计算机
FMCS:飞行管理计算机系统
FMS:飞行管理系统
FPL:领航飞行计划
FS:飞行标3.41 准
GPS/CDU:全球定位系统/控制显示组件
GPS:全球定位系统
HF:高频
Hg:水银柱
ICAO:国际民航组织
ILS:仪表着陆系统
INS:惯性导航系统。
IRS:惯性基准系统
ISA:国际标3.51 准大气
MCC:维修控制中心
MDA:最低下降高度
MLS:微波着陆系统
MMEL:主最低设备3.56 清单
MNPS:最低导航性能指3.58 定区域
MRB:维修审查委员会
NRC:非例行工卡
OAT:外界温度
PAR:精密进近雷达
PLN:预先申请计划
QAR:快速存储记录器
QFE:场压
QNH:海压
RA:无线电高度
REF:参考
RII:必检项目
RVR:跑道视程
SB:服务通告
SELCAL:选择呼叫
SSB:单边带
TAT:大气全温
TB:技术通告
TCAS:空中交通警戒和防撞系统
V1:起飞决断速度
V2:起飞安全速度
VHF:甚高频
VOR:甚高频全向信标3.82 台
VR:抬前轮速度
VREF:参考速度

网友:
民航专业术语解释
1010 Marine Climate 海洋性气候
1011 Marker 信标臺
1012 Master Minimum Equipment List MMEL 主最低装备需求手册
1013 Master Plan 主计画
1014 Master Station 主臺
1015 Material 物料
1016 Max Takeoff Thrust 最大起飞推力
1017 Maximum Certificated Take-off Mass 最大起飞重量
1018 Maximum Climbing 最大爬升率
1019 Maximum Cruising 最大巡航速度
1020 Maximum Cruising Rating 最大巡航马力定额
1021 Maximum power 最大马力
1022 Maximum range 最大航程
1023 Maximum speed 最大速率
1024 Maximum stock level 最高存量
1025 May Day 求救信号
1026 Mean Aerodynamic Chord MAC 平均气动力翼弦
1027 Mean Noon 平均正午
1028 Mean Sea Level 平均海平面高度
1029 Mean Temperature 平均温度
1030 Mechanical Failure MF 机械故障
1031 Medical kit 医疗箱
1032 Medium Frequency 中频
1033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 中期天气预报
1034 Megacycles 兆週
1035 Mercator Projection 麦氏投影(或称麦卡脱投影)
1036 Meridian of Celestial Sphere 天体子午线
1037 Meridians 子午线
1038 Message Number 电报号数
1039 Message Priority 电报等级
1040 Message Tapes 电报纸条
1041 Meteorological Ceiling 云高
1042 Meteorological Instability 气象不稳定性
1043 Meteorological Messages 气象电报
1044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气象卫星
1045 MicroWave Landing System 微波降落系统
1046 Micrometer 测微表
1047 Microphone 话筒
1048 Microscopic Inspection 显微检验
1049 Microwaves 微波
1050 Middle Marker MM 中信标臺
1051 Milibar 毫巴
1052 Minimal Flight Path 节时飞行路线
1053 Minimum Descent Altitude MDA 最低下降高度
1054 Minimum Descent Height MDH 最低下降实际高度
1055 Minimum En-route Altitude IFR 最低航路高度
1056 Minimum Equipment List MEL 最低装备需求手册
1057 Minimum Fuel 最小油量
1058 Minimum Instrument Altitude MHA 最低仪器高度
1059 Minimum Navigation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 最低航行性能规格
1060 Minimum Obstruction Clearance Altitude 障碍最低隔离高度
1061 Minimum Reception Altitude 最低收讯高度
1062 Mirage 海市蜃楼
1063 Miss Approach 误失进场
1064 Mixture 混合物
1065 Mobile Aeronautical Service 空中行动通信服务
1066 Modulated Wave 调幅波
1067 Monitoring Station 监听电臺
1068 Monocoque 硬壳式
1069 Morse Circuit 莫尔斯电报电路
1070 Morse Code 莫尔斯电码
1071 Mountain and Valley Breeze(Winds) 山谷风
1072 Movement Area 活动区
1073 Moving Target Indicator 活动目标指示器
1074 Multiple Address Message 多址电报
1075 Multi-engine Aircraft 多发动机航空器
1076 Multileg itinerary 多航段旅程
1077 Multiple flight crew 加强飞航组员
1078 Multiplex 多工制
1079 N
1080 Nacelle 短舱
1081 Narrow-Body Aircraft 窄体客机
1082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 NACA 美国国家航空諮询委员会
1083 National Aeronautics Association NAA 美国全国航空协会
1084 Nationality of Aircraft 航空器国籍
1085 Nautical Mile 浬
1086 Navaglobe 地球航行法
1087 Navar 领航雷达
1088 Navarho 球航仪
1089 Navascope 领航雷达指示波器
1090 Navascreen 领航雷达显示幕
1091 Navigation NAV 航行
1092 Navigation Aid 导航设施
1093 Navigation Facilities 航行设备
1094 Navigation Instrument 航行仪表
1095 Navigation Light 导航灯
1096 NDB 归航臺
1097 Nephoscope 测云器
1098 Night Effect 夜间影响
1099 Nimbus 雨云
1100 Noise Abatement 噪音防制
1101 Noise Level 噪音阶层
1102 Non-direction Radio Beacon ….. 归航臺
1103 Non-Precision Instrument Runway 非精确仪降跑道
1104 Non-retractable Landing Gear 固定式起落架
1105 Nonstop Flight 连续飞行
1106 Normal Load Water Line 正常负载吃水线
1107 North Star 北极星
1108 Northerly Turning Error 北转误差
1109 Northern Hemisphere 北半球
1111 Notice to Airmen NOTAM 飞航公告
1112 Null 无讯区
1113 O
1114 Object of Interest(Radar) 重要目标(雷达)
1115 Obstacle 障碍物
1116 Obstacle clearance altitude OCA 障碍许可高度
1117 Obstacle clearance height OCH 障碍物实际高度
1118 Obstruction Light 障碍物标示灯
1119 Occult Light 明暗灯
1120 Ocean Station 海洋电臺
1121 Ocean Station Vessel 海洋船站
1122 Octane number 辛烷数
1123 Off-airway Area 航路外空域
1124 Oil Cooler 滑油冷却器
1125 Oil Filter 滑油滤
1126 Oil pump 滑油泵
1127 Oil Tank 滑油箱
1128 Omni-bearing 多向导航方位
1129 Omni-bearing Indicator 多方位指示器
1130 Omni-bearing Selector OBS 多向导航臺选择器
1131 Omni-directional 多向性
1132 On Board Courier 专差快递专区
1133 On-course Signal 正航信号
1134 One-piece Propeller 整片螺旋桨
1135 One-way Communication 单向通讯
1136 Open sky 开放天空
1137 Open Sky Agreement 开放天空协定
1138 Operating Frequency 使用频率
1139 Operating on Reduced Power 使用低电力工作
1140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操作规范
1141 Operational flight plan 操作飞航计画
1142 Operations manual 操作手册
1143 Operator 航空器使用人;通信员
1144 Orbit 运行轨道
1145 Orbit Flight 圆圈飞行 68
1146 ornithopter 扑翼机
1147 Orographic Rain 地形雨
1148 Oscillator 震盪器
1149 Oscilloscope 示波器
1150 Outboard Float 外浮筒
1151 Outer Fix 外信号点
1152 Outer Marker OM 外信标臺
1153 Overload 超载
1154 Overshooting 进场过高
1155 Overtaking 超越
1156 Over-the-top Flight 云上飞航
1157 Overwater Emergency Equipment 水上救生装备
1158 Overwater Flight 越洋飞航
1159 P
1160 Pacific Standard Time PST 太平洋标準时间
1161 Packplane 可换货舱航空器
1162 Paint 描画(或涂料)
1163 Pan 盘
1164 Pancake Landing 平墬著陆
1165 Passenger 乘客;旅客
1166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
1167 Passenger Kilometer 延人公里
1168 Passenger Load factor 客运承载率
1169 Passenger Mile 延人哩
1170 Passenger Terminal 旅客航厦
1171 Passenger Traffic 客运量
1172 Pathfinder 探路雷达
1173 Pay Load 酬载
1174 Periodic Inspection 週期检查
1175 Phase Localizer 相位定位器
1176 Phase-shift Omnidirectional Radio Range 位移式多向导航臺
1177 Phraseology 术语
1178 Pierced Plank 跑道钢板
1179 Pier-Satellite System 凸堤卫星式系统
1180 Pigmented Dope 著色涂料
1181 Pilot Balloon 测风气球
1182 Pilot Error 驾驶员错误
1183 Pilotage 地标航行
1184 Pilotage Chart 地标航行图
1185 Pilot-in-command PIC 责任驾驶员
1186 Piloting 领航
1187 Piston Engine 活塞发动机
1188 Piston Engine Aircraft 活塞发动机航空器
1189 Pitch 俯仰;纵摇;螺矩
1190 Pitch Control, Collective 总螺矩操纵(直昇机)
1191 Pitch Control, Cycle 循环螺矩操纵(直昇机)
1192 Plan Position Indicator PPI 平面位置指示器
1193 Plasma Jet 高温电离气喷射
1194 Point of No Return 不能回转点
1195 Point of Safe Return 安全回转点
1196 Point of Saturation 饱和点
1197 Point To Point Communication 平面通信
1198 Polar Air 极区空气
1199 Polar Atlantic Air Mass 大西洋极区气团
1200 Polar Front 极面
1201 Polar Maritime Air Mass 极地海洋气团
1202 Polar Pacific Air Mass 极地太平洋气团
1203 Polarization Effect 极化效应
1204 Position Light 位置灯
1205 Position Light Signal 方位灯号誌
1206 Position Report 位置报告
1207 Positive Area 正区
1208 Power Approach 动力进场
1209 Power Loading 动力负荷
1210 Power Output 动力输出
1211 Power Plant 动力设备
1212 Power Unit 动力
1213 Preamble 报头
1214 Precipitation 降水量
1215 Precision Approach 精确进场
1216 Precision Approach Radar PAR 精确进场雷达
1217 Precision Instrument Runway 精确仪降跑道
1218 Preflight Inspection 飞行前检查
1219 Pressure altitude 压力高度
1220 Pressure Lapse Rate 气压递减率
1221 Pressure Line Position 气压位置线
1222 Pressure-pattern Flying 气压型飞行
1223 Pressurization 增压
1224 Prevailing Westeries 盛行西风
1225 Prevailing Winds 盛行风
1226 Primary Frequency 主要频率
1227 Prime Meridian, Greenwich Meridian 本初子午线
1228 Private Aircraft 私人航空器
1229 Procedure Turn 程序转弯
1230 Procurement Load Time 请购前置时间
1231 Prohibited Area 禁航区
1232 Projection(map) 投影(地图)
1233 Proof Test 证明测验
1234 Propeller 螺旋桨
1235 Propeller Blade 螺旋桨叶
1236 Prototype 原型
1237 Psychro-meter 乾湿表
1238 Published Weather Minimums 公佈之最低天气标準
1239 Pulse 派波
1240 Pulse-Jet 脉动式喷射发动机
1241 Pure Dry Air 纯乾空气
1242 Q
1243 Q Signals, Q Code Q代码(或称Q代语)
1244 Quadrantal Altitude 象限高度
1245 Quadrantal Separation 象限隔离
1246 Questionable Aircraft 可疑航空器(或称不明机)
1247 R
1248 Radar 雷达
1249 Radar Advisory Service 雷达諮询服务
1250 Radar Air Navigation Chart 雷达航行航图

网友:
1251 Radar Approach Control 雷达管制进场
1252 Radar Beacon 雷达信标
1253 Radar Check Point 雷达校对点
1254 Radar Clutter 雷达混扰
1255 Radar Control Area 雷达控制区域
1256 Radar Controller 雷达管制员
1257 Radar Flight Following 雷达协助飞行
1258 Radar Hand off 雷达交接
1259 Radar Identification 雷达识别
1260 Radar Monitoring 雷达监视
1261 Radar Plot 雷达标示
1262 Radar Pulse 雷达脉波
1263 Radar Rating 雷达检定
1264 Radar Scan 雷达扫描
1265 Radar Service 雷达服务
1266 Radar Strom Detection 雷达风暴侦测
1267 Radar Surveillance 雷达搜索
1268 Radar Tracking 雷达追踪
1269 Radar Unit 雷达站
1270 Radar Vector 雷达引导
1271 Radar, Doppler 杜卜勒雷达
1272 Radar, Range of 雷达测距
1273 Raddevator 方向升降舵
1274 Radial 辐射的
1275 Radial Flight 航轨飞行
1276 Radio Altimeter 无线电高度表
1277 Radio Band 频带(波段)
1278 Radio Beacon 无线电信标
1279 Radio Beam 无线电导航波柱
1280 Radio Bearing 无线电方位
1281 Radio Compass 无线电罗盘
1282 Radio Direction Finding 无线电定向
1283 Radio Facility Charts 无线电助航设施图
1284 Radio Fix 无线电定位
1285 Radio Interference 无线电干扰
1286 Radio Log 无线电纪录簿
1287 Radio Magnetic Indicator 无线电磁航轨指示器
1288 Radio Navigational Aid 无线电助航设备
1289 Radio Range 无线电导航臺
1290 RadioTelegraphy RTG 无线电报
1291 RadioTelephony RTP 无线电话
1292 Radio TeletypeWriter 无线电电传印字机
1293 Radio-Range Station 无线电导航臺
1294 Radome 整流罩
1295 Ramjet 冲压喷射
1296 Ramming 冲击
1297 Ramp 停机坪
1298 Range 航程
1299 rate, Air Fare 空运费率
1300 Rate-of-Climb 爬升率
1301 Rate-of-Climb Indicator 爬升率指示器
1302 Rawin 无线电测风仪(或称雷文)
1303 Read Back 覆诵
1304 Readable Airplane 路上航空器
1305 Recovery 回航
1306 Rectifier 整流器
1307 Recurrent training 定期复训
1308 Reduced Vertical Separation Minimum RVSM 缩减垂直隔离
1309 Reference Voltage 参考电压
1310 Regulation for Aircraft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航空器适航检定给证规则
Regulation for Certification of Aircraft Repair Stations 航空器维修厂所设立检定规则
Regul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irman Training Facilities (Institute) 航空人员训练机构设立规则
1313 Regulation Governing Air Freight Forwarder 航空货运承揽业管理规则
Regulation Governing Airport Ground Handling Service 航空站地勤业管理规则
1315 Regulation Governing Catering Service 空厨业管理规则
Regulation Governing Foreign Aircraft Flying in
ROC Territory 外籍航空器飞航国境规则
1317 Regulation Governing General Aviation 普通航空业管理规则
1318 Regulation Governing Licenses and Ratings for Airmen 航空人员检定给证管理规则
1319 Regulation Governing The Certification for The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ssembly of Aviation
Products, Equipment, Components and Parts 航空器產品装备及其零组件适航验证管理办法
1320 Regulation of Air Cargo Entrepot 航空货物集散站经营业管理规则
1321 Regulation of Aircraft Registration 航空器登记规则
1322 Regulation of Civil Air Transport Enterprise 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
1323 Relative Wind 相对风
1324 Relay Station 中继臺
1325 Remote Aircraft Stand 远端停机位
1326 Reporting Point 报告点
1327 Requalification training 恢復资格训练
1328 Required navigation performance RNP 导航性能需求
1329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er 搜救协调中心
1330 Rest period 休息时段
1331 Restricted Area 限航区
1332 Retractable Float 伸缩浮筒
1333 Retractable Landing Gear 伸缩起落架
1334 Reversible Pitch Propeller 反距螺旋桨
1335 Revoke Aircraft Airworthiness 航空器适航证书之註销
1336 Rigging 装配(校验)
1337 Right Side Separation 右侧隔离
1338 Right-Hand Engine 右转发动机
1339 Right-Hand Propeller 右转螺旋桨
1340 Roger 听到了
1341 Roll 侧滚;滚转
1342 Rotate Speed 滚行速度(Vr)
1343 Rotating Beacon 旋转标灯
1344 Rotating Beam Ceilometer 旋光云幕仪
1345 Route 航线
1346 Route Forecast 航线预报
1347 Routing Indicator 电路标识
1348 Rudder 尾舵;方向舵
1349 Runway 跑道
1350 Runway Capacity 跑道容量
1351 Runway center line lights 跑道中心线灯
1352 Runway edge light 跑道边灯
1353 Runway Light 跑道灯光
1354 Runway Visual Range RVR 跑道视程
1355 Runway-End Identifier Light 跑道末端指示灯
1356 S
1357 Safety Belt 安全带
1358 Safety Fuel 安全燃料
1359 Safety Harness 安全套带
1360 Sandstorm 沙暴(或称沙阵)
1361 Schedule Flight 定期班机
1362 Schedule perturbation 排程扰动
1363 Scope Alignment 雷达幕校正
1364 Scramble 紧急起飞
1365 Scramble Ramp 警戒坪
1366 Sea Level Altitude 海平面高度
1367 Sea Marker 海面标誌
1368 Seaplane 水上飞机
1369 Seaplane, draft of 吃水深度
1370 Search and Rescue Service 搜救服务
1371 Seat allocation 机位分派
1372 Seat inventory control 座位管理
1373 Seat Kilometer 座位公里
1374 Seat utilization 座位利用率
1375 Secondary Depression 副低气压
1376 Secondary Frequency 次要频率
1377 Secure flight indication system 安全飞航指引系统
1378 See-and-be-Seen System 目视系统
1379 Semi-Circular Cruising Level 半圆制巡航空层
1380 Separation 隔离
1381 Separation Minimum 最小隔离
1382 Sequenced Flashing Light System 顺序闪光灯
1383 Service Apron 修护停机评
1384 Shock Wave 震波
1385 Short(Range)Distance Aids 短程助航设备
1386 Short-range Weather Forecast 短期天气预报
1387 Shoulder 跑道肩
1388 Shower 阵雨
1389 Signal Engine Aircraft 单发动机航空器
1390 Signal Panel 信号板
1391 Simplex Circuit 单式电路
1392 Single flight crew 标準飞航组员
1393 Sinking speed 下沉速度
1394 Sky Ramp 乘机梯
1395 Slant Range 倾斜距离
1396 Sleet 水珠
1397 Small aeroplane 小型航空器
1398 Solid Solution Temperature 凝液温度
1399 Solo flight 单飞
1400 Sonar(Sound Navigation Ranging) 声纳
1401 Sonic Boom 音爆
1402 Space simulator 太空摹拟室
1403 Spacecraft 太空航器
1404 Spare Parts 备份零件
1405 Spark plug 电嘴
1406 Special Aeronautical Chart 专用航空地图
1407 Special Flight V.F.R 特种目视飞行
1408 Special Forecast 特种天气预报
1409 Speed of Sound 音速
1410 Spin 螺旋
1411 Splashier Beacon 溅泼式信标
1412 Spot Landing 定点落地
1413 Spot Takeoff 定点起飞
1414 Squall 颮
1415 Squall Line 颮线
1416 Stagnation Temperature 停滞温度
1417 Stall 失速
1418 Standard Air Density 标準空气密度
1419 Standard Atmospheric Condition 标準大气状况
1420 Stand-by 待命
1421 Stand-by Frequency 预备频率
1422 State of Registry 航空器註册国
1423 State of the Operator 使用人所在国
1424 Static Balance Stand 静力平衡试验架
1425 Static Dispatch 静态调派
1426 Static Electricity 静电
1427 Station Pressure 测站气压
1428 Statute Mile 哩
1429 Stave Station 副电臺
1430 Stick 桿
1431 Stocks 存货.库存
1432 Stopway 缓冲区
1433 Straight-in-Approach 直接进场
1434 Stratocumulus 层积云
1435 Stratus 层云
1436 Stratosphere 平流层
1437 Streamline 流线
1438 Stress Analysis 应力分析
1439 Strip 狭条
1440 Surface Wind 表面风
1441 Surveillance Radar Approach 搜索雷达进场
1442 Survival Equipment 求生装备
1443 Sweep 掠过
1444 Synoptic Chart 天气图
1445 Synoptic Meteorology 天气学
1446 T
1447 Tacan 太康导航
1448 Tachometer 转数表
1449 Tactical Air Navigation Facilities 太康导航臺
1450 Tactical Flight 战术飞行
1451 Traffic Pattern 机场近空绕飞型态
1452 Tail Fin 直尾翅
1453 Tail Units 机尾组
1454 Tailplane, Horizontal stabilizer 横平尾面
1455 Taipei FIR 台北飞航情报区
1456 Takeoff Clearance 起飞许可
1457 Takeoff Strip 起飞地带
1458 Takeoff Weight 起飞重量
1459 Taxi 滑行
1460 Taxi Channel 滑行水道
1461 Taxi Channel Light 滑行水道灯
1462 Taxi Into Position and Hold 进入跑道等待
1463 Taxiplane 出租机
1464 Taxiway 滑行道
1465 Taxiway Light 滑行道灯
1466 Technical Landing 技术降落
1467 Teleran 电视雷达导航
1468 Terminal 航站;终站
1469 Terminal Airspace 终站空域
1470 Terminal Approach Control 终端进场管制
1471 Terminal Area Surveillance Radar 终端区域搜索雷达
1472 Terminal control area 终端管制区域
1473 Terminal Forecast 终站天气预报
Terminal VHF Omnirange and Tactical Air
Navigation TVORTAC 终端多向导航及太康台
1475 Test Flight 试飞
1476 Text 电文
1477 TG Loran 导航洛兰
1478 Thermal Convection 热对流
1479 Thermo Jet 热力喷射
1480 Threshold Light 跑道头灯
1481 Throttle 油门
1482 Time Approach 定时进场
1483 Time in Service 开放时间
1484 Time Slot 时间带
1485 Time Zone 时区
1486 TIME, Sidereal 恆星时
1487 Tonnage 吨位
1488 Ton Kilometer 延吨公里
1489 Top Overhaul, Engine 初步翻修
1490 Tornado 龙捲风
1491 Touch and Go Landing 连续起降
1492 Touch-and-Go Operation 连续起降作业
1493 Track 轨跡
1494 Track Separation 轨跡隔离
1495 Trade Winds 信风
1496 Traffic Alert And Collision Avoidance System 航情警告避撞系统
1497 Traffic Rights 航权
1498 Traffic/Airborne Collision Avoidance System TCAS/ACAS 空中防撞系统
1499 Trailing Edge 后缘
1500 Transfer 转机转机
1501 Transfer of Control Massages 交管电报
1502 Transition Altitude 转换高度
1503 Transition Layer 转换层
1504 Transition Level 转换飞航空层
1505 Transition Training 机种转换训练
1506 Transmission 发讯
1507 Transonic Barrier 音障
1508 Transponder 异频雷达收发器

网友:
民航专业缩略语:

ADIRS  Air Data/Inertial Reference System 大气资料惯性基准系统
ADIRU  Air Data/Inertial Reference Unit 大气资料惯性基准组件

AOA  Angle―of―Attack 迎角

APPR Approach 进近

ARINC Aeronautical Radio Incorporated 航空无线电公司

ARM  Aircraft Recovery Manual 飞机恢复手册

ARMD Armed 预位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

ATA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美国航空运输协会

AVAIL Available 可用的,可实现的

C/B Circuit Breaker 电路跳开关

C/L Check List 检查单

CDU Control and Display Unit 控制显示组件

CVR Cockpit Voice Recorder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DDRMI Digital Distance and Radio Magnetic Indicator 数字式距离和无线电磁指示器

DEC Declination、Decrease 倾斜,偏角,偏斜、减少

DFDR Digital Flight Data Recorder 数字式飞行资料记录器

DISC Disconnect,Disconnected 脱开,脱开的

ETA 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预计到达时间

FADEC Full Authority Digital Engine Control 发动机全权限数字控制

FAIL Failed ,Failure 失效

FFS Full Flight Simulator 全动模拟机

ISOL Isolation 隔离

LRRA Low Range Radio Altimeter 低高度无线电高度表

LRU Line Replaceable Unit 航线可更换件

MSG Message 信息

NAS Navy and Army Standard 海军和陆军标准

N/A Not Applicable 不适用

NCD No Computed Data 无计算资料

OVBD Overboard 机外
OVHD Overhead 头顶的
OVHT Overheat 过热
OVLD Overload 过载
OVRD Override 超控
OVSP Overspeed 超速

OXY Oxygen 氧气

PSI Pound Per Square Inch 磅/平方英寸

PWR Power 动力,电源

QAD Quick-Attach-Detach 快速装卸

QFE Field Elevation Atmospheric Pressure 场压

QNE Sea Level Standard Atmosphere Pressure 海平面标准气压

QNH Sea Level Atmospheric Pressure 海平面气压

RA Resolution Advisory 决断提示

RMI Radio Magnetic Indicator 无线电磁指示器

SID Standard Instrument Departure 标准仪表离港

STAR Standard Terminal Arrival Route 标准进港航路

UTC 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 国际协调时

V1 Critical Engine Failure Speed 关键发动机失效速度
V2 Takeoff Safety Speed 起飞安全速度
V3 Flap Retraction Speed 襟翼收起速度
V4 Slat Retraction Speed 缝翼收起速度

WPT Waypoint 航路点

WXR Weather Radar 气象雷达

XPDR Transponder 应答机

网友:
只是看看.我不说!

网友(2010-03-22):
等待时间检验

网友(2010-10-18):
视频展示通过魅族M8,在wifi网络中, 从电脑上控制小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1NTQ1ODQw.html

网友:
lz的想象力真好,让我见识了很多

网友AK:
我用上网卡测下来的GPRS的往返延迟在700ms以上,单程就要350ms,还有1/5的丢包率,这个样子来遥控恐怕是有问题。但语音通信,延迟和丢失应该会好许多。

用双卡双待的山寨机的语音功能遥控值得期待。

网友AI:
引用 网友AK:
我用上网卡测下来的GPRS的往返延迟在700ms以上,单程就要350ms,还有1/5的丢包率,这个样子来遥控恐怕是有问题。但语音通信,延迟和丢失应该会好许多。

用双卡双待的山寨机的语音功能遥控值得期待。

播放声音来控制的版本我也有,
    1.A手机拨打B手机,A与B处于通话状态。
    2.B手机的耳机接入到单片机中
    3.在A手机上,启动控制软件,按某个控件,播放特定的声音,通过话音传输到B手机。
    4. B手机通过耳机传到单片机,单片机通过中断识别脉冲,并知道这是什么命令。然后控制硬件。
我的手机不支持通话时,播放声音。 我的改进方法是在B手机手机上启动控制软件,在B手机上播放音乐。

问题在于:
    1.声音命令时间较长。短了,单片机识别不了。
    2.通话本身有噪音。
    3.手机上的喇叭输出时,初始状态有时是0,有时是1,导致单片机识别率不高。

从我自己的测试看,此方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播放声音来控制的版本我也有,
    1.A手机拨打B手机,A与B处于通话状态。
    2.B手机的耳机接入到单片机中
    3.在A手机上,启动控制软件,按某个控件,播放特定的声音,通过话音传输到B手机。
    4. B手 ...

都做到这一步放弃了就可惜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调制解调器的编码原理,和相关的驱动程序,在遥控模型这种数据通信速率极低的环境下,只要不断线,噪音不是问题,1200波特率足够了吧(一个通道假设8位,8个通道就是64位,加上引导位,终了位,至多80位,80/1200=0.067秒)。

如果借用现有的遥控系统,把遥控器的PPM输出到手机A,再把手机B的输出到接收器的PPM输入(要看线路图找的),应该是最简单的方式。

担心天上没有信号的话,我觉得在手机上跑一个PyNetMony,跟着现有的模型去天上飞一圈就知道了,PyNetMony能记录手机信号的强度变化(甚至还有手机通信的基站cell ID),当然,手机掉线了也能知道。

网友:
如果线路繁忙就麻烦大了

网友(2011-05-13):
这个应该是可行的,但必须自动化控制,手机只是用来发送指令。几年前广州有对父子发明了用手机控制的门锁。回家只要发个信息门就自动开了。其实就是靠这个。

网友:
炸机是必定的

网友(2011-08-24):
想法利害,但实现困难,还有公安会来找你,万一你遥控的是zhadan,那事情可就大了

网友:
炸机将是大概率事件

网友:
航模的话不可以,  打架都有过这样的感受:两部手机在同一个地方,用一部打给另一部时中间会有2秒左右的延时。航模的速度飞快必须即时控制,否则将很难安全控制。

网友:
想法很好。

网友:
有想法,很好。

网友(2011-12-12):
理论上可以

网友:
但是实际有点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