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斜盘

楼主(2007-04-11):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电磁斜盘的结构,是线圈吸引磁铁,然后带动斜盘拉大浆吗?

另外线圈要怎么和接收机相连呢?

网友A:
我给你出个主意,用汽车用的双向有刷电调,接到下面的电磁铁上

绝对可以,因为双向有刷产生直流电,双向,保证电磁铁随时的改变极性。谢谢我吧,本人对这个也感性趣,也想过这个问题,

呵呵,搂主真聪明

不过这样应该很费电,效率不高,个人感觉

网友:
不行不行,这个,还必须做一个电刷系统,必须随时改变极性

看来,要比想象中的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可以,因为双向有刷产生直流电,双向,保证电磁铁随时的改变极性。谢谢我吧,本人对这个也感性趣,也想过这个问题,

呵呵,搂主真聪明

不过这样应该很费电,效率不高,个人感觉

不需要改变磁铁极性吧,因为前后左右是两两对应的,吸引一方,另一方自然就“吊”起来了。抛砖引玉,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感觉放置磁铁的斜盘应该是跟着大浆一同转的。。。

关于线圈接法,有高人提出接在舵机电路上,可这样就不能改变电流大小了,要怎么控制电磁铁磁力大小呢?

这么个小东西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改变磁铁极性吧,因为前后左右是两两对应的,吸引一方,另一方自然就“吊”起来了。抛砖引玉,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感觉放置磁铁的斜盘应该是跟着大浆一同转的。。。

关于线圈接法,有高人提出 ...

应该二个磁铁反极性!  多说就是废话了

楼主:
大家好像对这个兴趣不大啊。。。

网友:
看不懂......不过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二个磁铁反极性!  多说就是废话了

你这看不懂,更是废话!!不如不说

网友A:
我又仔细的考虑了一下,这个不可能实现

信我,真的,我是很负责任的经过仔细考虑的,等我又时间在长篇大论一番,实在困了。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我,真的,我是很负责任的经过仔细考虑的,等我又时间在长篇大论一番,实在困了。

            :loveliness:   :e ...

兄弟,今儿个不是愚人节,俺没必要不相信你经过深思熟虑。

可这家伙在老外手里都飞起来了,该怎么说。。。。

网友D:
不是比例控的,实现应该比较容易。个人为

网友E:
顶一下~!~!支持这种想法。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不敢去想,不敢创新。大家都来一起研究,说不定就能弄出来。就算做不出来,至少尝试了就比什么不做强。
我说说我的想法:
1。要控制直升机,非比例的可能比较悬。最好还是比例控制。
2。要做比列的可以通过调整电磁线圈的电流实现。
3。并不一定必须要改变极性。最好加一个弹簧之类的,预先就给一个方向的力,这样就不用反极性了。并且还有个好处,如果用CCPM之类的模式,如果电磁系统出现问题,弹簧还可以将斜盘稳在一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支持这种想法。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不敢去想,不敢创新。大家都来一起研究,说不定就能弄出来。就算做不出来,至少尝试了就比什么不做强。
我说说我的想法:
1。要控制直升机,非比例的可能比较悬 ...

说的好,人家搞都搞出来了,咱仿都仿不了吗?

我听过不少模友的风凉话“这个简单。。。你自己想想嘛。。。学习一下基础原理再说。。。”云云。

可你倒是搞出来让大家看看啊,起码你提点实质性建议,不行就别扯淡!!!

在下也认为比例控制比较困难,其实这种方式用于微型机比较合适,控制不用十分精确,这样的话,可能非比例也应该凑合。。

所以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机械结构啊,斜盘和大浆的结构

网友:
好的想法!

楼主:
看来这里人气太差啊,有愿意讨论此话题者,联系 qq: 137523415

网友:
看来有人想法跟我一样,我正在做的微直也是用的这个结构,大体思路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在两侧加了弹簧,因为我考虑到飞机悬停的时候要保持大桨的稳定,需要一定的力来维持。还没有做成,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合理。

网友(2007-06-04):
20楼的朋友联系一下吧!我也想和和你探讨一下他的机械结构!!QQ 723553867

网友:
他的大浆支撑用的是6#针头(注射器上的)!

网友:
他是靠改变平衡翼的翼面来改变大浆的!!

网友F:
其实这个机机最关键的部分是在接收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个机机最关键的部分是在接收装置!

光高频部分(包括天线,晶体)2.5g怎样?

网友:
非比例遥控, 没什么意思 .

网友:
    什么机子来得,楼主厉害哦!!

网友:
回复 网友G:

接收头2.5克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既,输出的是开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比例控的,实现应该比较容易。个人为

认同此观点:loveliness:

网友:
本人正在制作当中.请大家多多提意见和建议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120&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