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摩托车是怎样保持平衡的?

楼主(2007-04-11):
真摩托车转弯时会向内倾斜来抵抗力心力,遥控摩托车怎样控制他倾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方法能让他倾斜呢?

网友:
前轮:左右倾斜+少量转向;
玩具遥控摩托就是这样的,记得田宫的就是这样;

楼主:
还是不明白,莫非是有一个部件用来调重心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摩托车与自行车一样,能保持平衡,但这个平衡只能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就是说摩托车的车轮必须是运动的(当然,短暂的静止是可以达到的),如果车轮不动,这个动态平衡就会被打破。大家注意过没有,我们有时候把自行车快速往前运动的时候(车上无人驾驶),自行车是不会倒下去的,它的前轮会自动因为重心的改变,而左右摇摆控制自身的平衡,这点有点类似陀螺仪的原理。但车速慢到一定的程度后,自行车改变自身平衡的能力减弱,所以会倒下去~~~这是偶在读高中时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一个题~~现在过去快20年了~~呵呵
说了这些,其实我是没有玩过遥控摩托车的,我想原理应该差不多吧,欢迎高手解答~~~

网友:
 转弯时,左右有2根铁丝撑着的

楼主:
我知道陀螺仪的原理,但是陀螺仪的原理怎么能让他向内倾斜呢。我们人应该是靠移动重心,遥控摩托是不是也有一个东西可以控制它来移动重心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是不是里面有个铁块左右移动控制重心呢

网友B:
关注中,俺也想做个遥控摩托车。
以前看到过点资料,说轮子要重些,或加配重在轮子里,能提高稳定性。

YOUTUBE上有很多视频,可以看看,下面是我刚找到的几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44o_5HF0q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zDWzEAKx6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BN08MWdCP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哦,顶完再看

网友(2007-06-26):
我见过的遥控摩托车,转向都不象真车只有一个轴的,一般有几个轴,当转向时,前轮除了偏转角度外,还向转向的反方向平移,这样就使摩托车重心改变了。

网友:
告诉你们一个最最简单的标准答案:

要左转弯,打左方向,但车把实际是向右转的,导致车向左倾斜,完成左转动作;要右转弯,同理。

此外,所谓的重心可以用飞轮原理来实现,即在车身里安一个大质量飞轮,当飞轮高速旋转时,产生陀螺效应。

俺以前有个奥迪的遥控越野摩托,可惜啊,在一次玩的时候不慎掉湖里了 过了一年清理人工湖的时候才捞出来

网友:
楼上的,这也能捞出来啊,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俺也想做个遥控摩托车。
以前看到过点资料,说轮子要重些,或加配重在轮子里,能提高稳定性。

YOUTUBE上有很多视频,可以看看,下面是我刚找到的几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44o_5H ...

开眼了,谢谢

网友D(2007-08-03):
应该是跟真车一样的!

网友E:
较大较重的飞轮

网友F:
我玩过一个遥控电动摩托,转向靠车上的小人改变中心来实现的。还不错,倾斜在地面的时候,还能自己走平衡。 :loveliness:

网友G(2008-03-05):
我骑摩托的时候拐弯都是压弯

网友H(2008-04-15):
京商的遥控摩托就是用上面的小人来控制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