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 9xII的35,40,72Mhz分别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4-11):
飞空模的话,哪个频段好?
哪个频率效率高,都有什么区别,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您好
在国内的大多数都用40与72的,35主要是欧洲用,实际都差不多,您看哪个好买配件就买哪种

网友B:
72是合法频率,其他的会发现同频干扰少点

楼主:
效率,距离和接收机以后都好配吧?

网友B:
国内航模市场水货泛滥,买水货比买行货还容易,且价格便宜。。。但是水货如果出了质量问题,那就哭去吧,没保障的

楼主:
决定购买72M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