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改造国产陀螺的问题$$$

楼主(2007-04-12):
昨天总算会调教GY400了,也能调得几乎不偏移,但关键问题是断电一次就得调一次,真受不了

记得以前飞丘比特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陀螺还需要温度补偿,那个原带的陀螺不管中午还是晚上,室内还是室外,反正我当时是没感觉出尾巴有偏移,除非尾电机寿命快到了。

后来丘比特那个4合1坏了后,换了艾特休斯300上的陀螺,原以为性能会更好,后来才知道,调好后,室内外,早中晚的温差导致尾巴偏移得很厉害

再后来弄上GY400,发现这些陀螺用的都是同一种传感器,所以就不明白了,丘比特那个4合1结构看起来也那么简单,怎么就效果差别那么大?

飞过丘比特的兄弟是不是也感觉那陀螺很好呢?我那4合1陀螺还是好的,我打算把到混控的信号接出来接舵机放黑鹰上试试效果

懂电子的兄弟们有什么好建议?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一样不懂

网友A:
楼主的天地飞9通测试如何?到目前为止小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哈哈,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我原来也用GY400,前两天换了401,效果就是不一样,稳多了

网友:
401还是好。极稳

网友:
对温度要求较高的还有哪些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天地飞9通测试如何?到目前为止小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没问题

楼主:
不清楚啊!都一样的传感器不同的厂家,丘比特那个感觉温差效应是最小的啊!

网友:
球痞特确实好飞,皮实的很,也省事的很.

网友B:
楼主大哥,我也用GY400,您是则么调得几乎不偏移的呀,能教教小弟吗
谢谢大哥了

网友:
传感器是什么牌子,和型号

传统的补常方式是,在传感器边上放个热敏电阻,通过软件算法来解决的,漂不漂移,主要是传感器的质量!

楼主: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没多少人探讨啊

网友C:
611更好,参数值吓死你。。。8楼的 人家讨论国产陀螺仪 你来句401不错这不抬杠吗?
你见过好陀螺仪不? MASALANniser 用过吗? 。。。。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哥,我也用GY400,您是则么调得几乎不偏移的呀,能教教小弟吗
谢谢大哥了

回头有时间写个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1更好,参数值吓死你。。。8楼的 人家讨论国产陀螺仪 你来句401不错这不抬杠吗?
你见过好陀螺仪不? MASALANniser 用过吗? 。。。。C

网友D:
没飞过球皮忑   没法交流,先顶

网友E:
还是传感器,和算法问题
还是传感器,和算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