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到底是指啥东西?

楼主(2007-04-13):
从没飞过飞机 手头没有遥控设备 淘宝上搜的有的100多 的 E-SK模拟器*USB*   USB接口FMS模拟器 ESKY 新款USB接口 模拟器 可模拟23种飞机 模拟器看图片连遥控都带了 就是软件用的啥下面没写
是不是买到手不用买遥控设备直接就能练习啊?
对手头没遥控设备的 大家伙帮推荐一下方案啊  比如买个便宜6通控另外再买模拟器还是直接买个带控的模拟器啊?  谢谢袄

网友A:
建议买个带模拟接口功能的遥控器 然后在弄套好的模拟器软件 100左右的带遥控器手柄的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带模拟接口功能的遥控器 然后在弄套好的模拟器软件 100左右的带遥控器手柄的不实用

 有人在啊
帮推荐个符合要求的控呗 6通 全新的 模拟器能用就行  先练俩月模拟器再买飞机 不打算一次到位
刚搜索了下  天地飞6通A控的好象很费劲 得改来改去的 好的模拟器软件 正版的大概多少钱?

网友B:
想玩那就买个好的,象FUTABA 6EX,省了以后再换,价格大约900多,模拟器一般用XTR,价格大约140左右吧,网上都有卖的,。。。。。

网友:
厉害!用来玩模拟器就要6EX,如果玩真正的飞机模型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更高挡的控了。
我用振华、雷鸟控飞飞机,模拟器除了XTR没试过外其他都能玩。而且G2、aerofly、fms等模拟器在网上都可以下载不要钱。
天地飞控也不贵,玩模拟器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玩那就买个好的,象FUTABA 6EX,省了以后再换,价格大约900多,模拟器一般用XTR,价格大约140左右吧,网上都有卖的,。。。。。

以后买ff9或jr9x 说了不想一次到位

网友:
如果想玩航模才能谈下一话题

网友C:
ESKY那USB接口的玩意除了XTR其他什么破解模拟软件都能玩~G3 G3.5 Aerofly 包括自带的最烂的FMS  ~不用担心电位器磨损 也不用为发射电池操心 呵呵 以上这些~就看你会不会设置了~

XTR的话~没办法破解 所以没硬件狗不能玩   大家都一样~买了控 还是要再花100买模拟器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KY那USB接口的玩意除了XTR其他什么破解模拟软件都能玩~G3 G3.5 Aerofly 包括自带的最烂的FMS  ~不用担心电位器磨损 也不用为发射电池操心 呵呵 以上这些~就看你会不会设置了~

XTR的话~没办法破解 所以没硬 ...

谢谢你  这个控是1204A 和0905A啥区别 都是4通道的么?4通道好象应该不够用啊

网友C:
区别就不知道了 我买的是0905A ~ 玩模拟器四通就够了 反正象6EXHP这种也不能在模拟器里设置曲线的 也是当四通用的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别就不知道了 我买的是0905A ~ 玩模拟器四通就够了 反正象6EXHP这种也不能在模拟器里设置曲线的 也是当四通用的 :loveliness:

欧了  谢谢你  这两天有空就去买  先练俩月模拟器再买飞机

网友:
我也像你一样,是新手吧!但我玩过V3的飞机,模拟器是指,在电脑上模拟飞行。

网友:
我用了一段时间的6EXHP玩模拟,最后总结还是用100块的Usb手柄好,方便、不用充电、用坏也无所谓。手感说实在的,差不多,也可能我是低手感觉不到吧!而且就算参数我也有意调得难飞一点。

就是可惜不能玩XTR!

楼主:
谢谢各位啊  我都买了2星期了  这几天没怎么飞
固定翼相对好飞些 玩着也过瘾
直生机真是太难了 我现在的程度也不知道算不算会悬停和航线  而且用模拟器练飞远了就看不清姿态  不知道实际飞真直机情况怎么样

网友:
我用的是Esky0404的遥控器,做了一些线,可以使用。
如果你不想自己做,可以到下面的地址看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d588b03d6c1cf215f986ea7ac50bdc69.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