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龙的配置

楼主(2007-04-13):
要准备下手了
不过之前得先咨询下各位大龙的配置
斜盘舵机我想要金属齿的,有什么推荐的?
GYRO/TAIL SERVO  应该是601/611套餐
BEC需要入吗?
大桨一般入啥牌子的啥桨

买大龙主要是飞3D的
多谢

网友A:
斜盘舵机要便宜就Hitec 6965,要贵就Futaba S9451
GYRO就GY611+S9256,其他就别考虑啦
BEC要换6A的
电调,西西,上不上Jazz?
大桨就看情况了,原厂新碳桨? FUNKEY?再好估计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要便宜就Hitec 6965,要贵就Futaba S9451
GYRO就GY611+S9256,其他就别考虑啦
BEC要换6A的
电调,西西,上不上Jazz?
大桨就看情况了,原厂新碳桨? FUNKEY?再好估计太贵了。。。

以我目前的水平实在是发挥不出JAZZ的水准来。。。。。。 入不入JAZZ是后话了
GYRO肯定是要好地。。。。。舵机我去查查去。。
大桨就先用ALIGNor FK的了。。。。。

另外对你的作息时间比较印象深刻。。。。。。

网友:
都是夜猫子

网友:
http://www.madmanrc.com/files/Ma ... _Trex600_medium.wmv

大龙居然能用10S,Jazz 55-10-32,加Pitch +-15度,超暴力飞行录象,动作精准,madman!madman!
去年10月刚开始发烧的时候,为了恶补基础,每天只睡2小时,白天还要接着上班,坚持了一个月。。。
今天通宵是为了装450se+688的混合机,明天有个模友小聚会,西西

网友:
电机电调BEC都用原装的就可以,舵机除了FUTABA9255是全金属齿(4。8V使用)、三和的VZ等(6V使用),其他的就不是了(JR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浆用FK

楼主:
舵机准备用9255了,貌似尼龙的也不错

网友:
原装BEC出5.8V,基于此状况,不论性能还是价格,9451都好过9255,个人见解.

网友B:
尾舵用9254不是更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舵用9254不是更快吗?

611好象不能配9254用

网友:
611只能配S9256(官方推荐),S9256速度和S9254一样的,都是0.06秒/60度,只是不推荐用6V

网友:
611买来就配9256的,前面的舵机用9255就够了啊,我的大龙就是这样配的,很不错的

楼主:
忘了问了,接收机打算用手头多出来的146ip, 这个合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是想提醒LZ,146ip是一次变频的PCM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