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有关GY240改成GY401的事儿

楼主(2007-04-13):
嘿嘿,大家好,好久没来啦!

最近,忙里偷闲,改了个GY240玩玩,效果很好哦!!!!

发几张改装过程的图片供大家参考......

(呵呵,仅供对此有兴趣、有电路基础并具备一定动手能力的模友参考,
          但话说在前面,改坏了俺不负任何责任哦!!!)

1、大卸八块,仔细看看401和240到底有什么不同?
嘻嘻,除了要改装的几个小贴片元件外,其他部分几乎一模一样!
传感器、单片机、PCB板......   完全相同耶!......

2、根据以前模友曾发过的改装贴子,画了个示意草图,
图中标出了要改装的贴片元件及数值......

3、下图着重对要加装的“带阻”三极管作了说明......

4、在一堆破光驱PCB板上搜寻所需的小贴片......

5、东东准备齐全,焊接活儿很快就搞掂啦!-----通电,开始测试......

6、哈哈,工作一切正常!240原先的“锁尾/非锁尾”小开关,现在变成了“数字/模拟”开关,
图中所示,是将开关置于“模拟”位置,陀螺仪输出的舵鸡脉冲信号,周期约为14ms ......

7、再将小开关拨至“数字”位置......

8、呵呵,看一下哈,输至舵鸡的脉冲信号立刻变“密”啦!.....

9、嘻嘻,打字太烦,还是画张草图,对信号的变化加以说明......

10、现在,可以接上9253数码舵鸡,看看实际的效果了,非常好,非常好啊!......

11、以下草图是关于加装贴片电位器的说明,这个东东是用来调节舵鸡行程滴......

12、左右转动陀螺仪,看看舵鸡的跟踪效果,哈哈,大功告成! :loveliness:
最后又和401作了对比,效果是:------ 一模一样!

结论:经过改装后的GY240,完全变成了GY401!

呵呵,还是换个温和的说法吧:
此帖不讨论两者内部软件是否一样的问题,其实根本用不着讨论,“猫腻”只有编这个软件的人自己知道,
咱们拿这个说事儿,毫无意义,再说,做软件的肯定聪明绝顶,他会想方设法不让咱们知道滴。
我等之辈也只能从改装后陀螺的工作状态以及使用效果上看,感觉,再感觉......
这样说吧:从感觉上及使用效果上讲,两个陀螺的表现是一样滴!

lxd1954

网友:
沙发!

完全看不懂,努力学习中!!!!(菜鸟现飞)

网友:
太专业了,我这个菜鸟是一头雾水,不过想问一下,GY240和GY401差多少钱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差出1倍吧......

网友:
软件才是此玩意的灵魂...不知道灵魂是不是一个套路???

网友:
好了有数据了.
总不会有人说,德吾德,会吾会...............
日本仔就是改小小卖贵贵.

网友:
向革命同志敬礼!!!

网友:
刚刚才改了一个,顺便把输入输出线全改成5cm长了,哈哈

其他贴片都很好找,贴片微调电阻俺也是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日产5x5mm规格的,为了好看干脆把2个都换成新的了

网友:
更直观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
学习哦
刘老师的水平太高了!

网友B:
强啊,请教刘老师,BC848不好买,可以用901X类的三极管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啊,请教刘老师,BC848不好买,可以用901X类的三极管代替吗?

可以!
但要注意:
那个加装的贴片管内部封装有电阻,故称之为“带阻”三极管,
实在找不到这种管子,你就用一般的NPN管子代用,只需把与其B极相连的、那个加装的1K(102)电阻换成10---30K,就OK!
(该管只是充当反相器,加大基极电阻,是考虑到输入脉冲的幅度不受太大的影响)......
例如:你用901x等管子替代,感度信号经1K电阻至B极,考虑到BE结压降0.7V,
又设接收机输出脉冲信号幅度Vp-p为5V(有的接收机为3.xV),
估算一下:5V-0.7V=4.3V      瞬时基极电流=4.3V÷1K=4.3mA   感觉是不是有点大了?
如果接收机解码片用的是TTL片子,应该能带得起,但不少接收机解码片是COMS片,如CD4015、CD4017......
其代负载能力也就几个毫安,脉冲幅度肯定会打折扣滴。所以,才建议你将1K电阻值加大......

呵呵,打字好累,         说明白了吗?  :loveliness:

lxd1954

网友:
好贴,就是买不到240

网友:
太难了,不会啊

网友:
我也想改,只是自己不会,如果请楼主帮忙改的话,路费加上我的成本就是500多了

网友:
这样就省了不少啊

网友:
你太有才了,小弟只能望你项背了,,,

网友:
有史以来最详细的改装,谢谢分享!

真正的无私的奉献

网友:
航模队伍中的人才,既然知道401的秘密了,看来401也应该降价了,坚决要求贱卖.

网友C:
刘老师
我也想改,只是自己不,请刘老师帮忙改的话要几多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刘老师
我也想改,只是自己不,请刘老师帮忙改的话要几多钱啊?

呵呵,不要钱!天下模友是一家......

只是我实在找不到那个贴片电位器,尺寸大约是5x5,阻值10K,一字口,有左右位置限位......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5K的代用,效果一样。
你要是真想改,就去想办法搞到这个东东,5-10K都可以......   然后来找我......

lxd1954

网友:
我上次买了一个401 就是人家改了卖给我的。。。。老师 您可算作了好事了!

网友:
不顶不地道啊!!!

网友:
顶刘老师,省钱其次学东东才重要~~~

网友:
又见刘老师!

网友:
哈哈,原来是控制信号的频率高了4倍,难怪FUTABA说401比240快4倍,原来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打开DS会烧毁模拟舵机的原因了。

网友:
这样帖子发出来以后会有两个后果,1,以后401将失去大部分市场,大都愿意买240。
                                2,以后再也买不到240了,都被商家买回来当401卖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强,第一张图上的控,不会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不要钱!天下模友是一家......

只是我实在找不到那个贴片电位器,尺寸大约是5x5,阻值10K,一字口,有左右位置限位......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5K的代用,效果一样。
你要是真想改,就去想办 ...

刘老师可以留个联系电话吗或地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刘老师可以留个联系电话吗或地址?谢谢

87795754      62951010

网友:
:em00:

:em26:

:em24:

网友:
我顶刘老师永远支持你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刘老师:我拆开我的240发现你话要拆的那个0欧那个电阳那里是空的,是不这里装个0.1u的电容?还是空着不装.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但要注意:
那个加装的贴片管内部封装有电阻,故称之为“带阻”三极管,
实在找不到这种管子,你就用一般的NPN管子代用,只需把与其B极相连的、那个加装的1K(102)电阻换成10---30K,就 ...

我找到的bc848很小的是贴片三极管中在小尺寸那种可以用?还找到个bc847这个比较大一点点这个可以代用?谢谢

网友:
严重支持!
其实这种想象在很多产业都存在,我们公司生产的2款产品价格和功能差一大节,实际上两款产品硬件完全相同,只是所灌入的软件不同,为的是做出差异去覆盖不同市场,高手完全可以将其升级,相比之下倭国腐塌疤更龌龊,居然硬件也不同,更缺德!

网友(2007-06-04):
一头雾水,,我要何时才可以看明白阿

网友:
太有才了,又一个动手能力强和知识面广的"老油条"

网友:
去看了一下价钱好象没有改的必要了.

240也要750左右的...

网友(2007-07-14):
呵呵。。。。仅供喜欢动手的模友使用哦。。。。
MR.刘 的帖子还是要顶的

网友:
实在是高
不顶对不起自己

网友:
程序还是不一样的,差别还是存在的

网友:
昨天刚改好一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刘老师太有才了,有机会一定去拜访一下。

网友:
还用不到.顶

网友(2007-09-09):
太好了,我也有一个240可以改。

记得以前有人改成功过,在淘宝上面有卖改造用的套材,价格不贵。

网友(2007-11-22):
我的也是240改的,好象还不错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吧502改成601啊!!!期待

网友(2008-01-10):
完全看不懂,努力学习中!!!!(菜鸟现飞)

网友:
看不懂!还是帮你顶!!

网友:
发表于 2007-7-17 11:53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程序还是不一样的,差别还是存在的>
不对吧
应该是一样的!因为401,240用的是淹模rom 而批量小的话淹模费很高,很可能是2个程序烧在一个rom中,我要是老板我就要求开发人员这样做.日本人算的很精,世界出名

网友(2008-03-09):
这么好的帖一定要顶上去。

网友:
其实所谓数码舵机只是采样率更高的舵机而已,原理和所谓的普通舵机一样。

网友(2008-06-24):
还是有些不很直观阿!

网友(2008-07-30):
照刘老师贴子试着改了一个,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