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另3面悬停的技巧

楼主(2007-04-13):
经过一段时间的炸机与练习,小弟已基本学会了对尾悬停。
模拟器
上练另3面悬停感觉困难大多了,请问有什么技巧能迅速感知飞机状态及时调整啊?因为飞机飞行的前、后、左、右都不像对尾那样那么直观。
谢谢各位,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刚子,你先把对尾练熟了再说。

网友B:
就是多练,强化训练

楼主:
 谢谢,我会强化练习的,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C:
2个侧面好办。
比如,机头向右,那么,你自己面向右,基本与对尾的感觉相同了。
对左类似。
这个方法可以作为过渡方案,也可以当作一旦发生问题,紧急对尾降落的一种方法。可以尝试

网友B:
呵呵,我也是菜鸟,我也在练,大家互相鼓励

网友D:
左右悬停刚开始练习时先把尾巴偏一点对到7点钟方向练习悬停,熟悉之后再偏一点练习,分两到三个阶段练习侧悬停。再有就是多练模拟器

网友E:
可以慢慢偏向一边,注意力在头部,建立头部动作跟手上动作的条件反射
练对尾的时候注意力主要在尾巴上,从其他两面开始就移到头部了,到了对头的时候大部分注意力在头部
其实4面悬停的练习方法应该是8面,练玩对头还有对头的的两侧45度,这个难度也很大
我练习就是对尾 左右45度,左右90度,对头,对头左右45度,对头倒T

网友F: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G:
没有捷径,就是苦练

网友H:
呵呵,和骑自行车一样,开始都很难,但是有了对尾的基础,对头会快很多,我从周一开始练习对头,就是昨天还气得想把机器给砸了,但是今天中午就ok了,感觉来得很突然,但绝不是偶然!我的方法是:专心!不要一会去对尾,一会去侧面,就一直对头练习.还有就是不管对头还是对尾都看机头,不要一会看头一会看尾,那样自己都容易乱.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I:
就一个字--练。
同时也报告一下自己的进展,现在模拟器里能四面悬停了,但是高度不高,就是看的视角是俯视。当把飞机升到上空,变成仰视后,就会乱了,不像俯视时那么稳了。还是练得太少了。
真机现在还在苦练对尾悬停,等练熟了再说,主要还是怕摔,而且练习场地不够大,自家的客厅,大概9平方左右。

网友J:
如你对尾很稳了,传统的方法是接着练习对尾左右平移.接着加大平移距离.能行,就差不多能做侧面了.克服心理上的问题就行了.
我还有个方法就是对尾时自己转动身体,让身体的侧面对着飞机做练习.时间长了,你也能侧面了.
侧面做好了,再来谈对头了.

网友K:
去弄个XTR,里面有教练模式,可以先联系控制一个舵面,一点点的加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L:
我从来没练过 模拟器,全上真机,没摔坏过哦
1。首先,必须是逐个方向单一练,
2。先练好起飞,一般我离地都不超过30厘米,至于地面效应会增加我的反映能力。能平稳起飞了,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3。练两侧时,我没看鸡头,或机尾,我是看主轴中间部位。
4。我练习从来不开401的锁尾模式,只开成普通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个侧面好办。
比如,机头向右,那么,你自己面向右,基本与对尾的感觉相同了。
对左类似。
这个方法可以作为过渡方案,也可以当作一旦发生问题,紧急对尾降落的一种方法。可以尝试

对左右就是侧起脑壳看

网友:
练习+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从来没练过 模拟器,全上真机,没摔坏过哦

1。首先,必须是逐个方向单一练,
2。先练好起飞,一般我离地都不超过30厘米,至于地面效应会增加我的反映能力。能平稳起飞了,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3。练两侧时 ...

不错,我可以证实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上个周末刚把琐碎的事情忙完,从今天起可以一心练习电直了。本人一定努力练习,不辱大家对我的教导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先在模拟器上狂练:我的左侧悬停是在直接在真机上练的,现在只要一转到左侧就心发慌;对头是在模拟器上苦练了两个星期,再上真机,感觉比左侧还稳;
可以先这样练:
1)对头悬停,能保证在1.2m内,及开始侧面悬停;
2)先转了角度,如<45度,感觉没有问题,加大角度。同样要能很稳停住,这样一个侧面练好了;
3)同样换另一个侧面,能停稳了后,再练对头;
4)从任一一个侧面,如上,小心转一个角度。反复练习,直到对头;
巩固阶段:
1)悬停,原地缓慢顺时针旋转一周,能很熟练稳定;
2)换逆时针,能完整旋转一周,同样要求在小范围能完全悬停住;
在这个阶段可以在模拟器上同步练习航线;

另一个小窍门:在对尾悬停的时候,我一直是在看大桨,对头悬停的时候,我开始一直是看起落架,这样不容易错舵;

我现在也仅是在练小航线,所以只能讲到这里了;

网友M:
:)

ice_sonic还是猛,我现在虽然四面(8面也行)悬停可以很轻松的控制在1.2的范围,但还不敢在客厅里飞,前些时候刚升级了悬翼头,想在客厅里调一下,结果怎么都没把飞机拉起来,还以为是悬翼头有问题了,第二天在楼下花园里飞,超稳,看来还是心理障碍没有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M:
ice_sonic还是猛,我现在虽然四面(8面也行)悬停可以很轻松的控制在1.2的范围,但还不敢在客厅里飞,前些时候刚升级了悬翼头,想在客厅里调一下,结果怎么都没把飞机拉起来,还以为是悬翼头有问题了,第二天在 ...

其实在客厅飞,也炸了2次了,呵呵。。。。而且只能对尾悬停而已。。。。其他面不敢做,毕竟以我的水平很难在这么有限的地方把大范围的波动纠正回来。。。

网友:
除了练,没有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