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5x电调的严重问题

楼主(2007-04-13):
新买了一35x+430L的套装,装在se上,尾舵用的是3154,刚飞了几个起落(室内),3154便烧了,当时以为3154用的时间久了,刚好寿命到了(飞的时候3154温度相当高),没有注意,又换上一个同时新买的3154,没想到刚才飞的时候,35x连同3154一起烧掉了,真是损失惨重,不知各位用过35x的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35X配合9650用了大半年了也没事。

网友A:
我的亚托SE跟楼主同样的配置,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会不会是尾连杆阻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亚托SE跟楼主同样的配置,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会不会是尾连杆阻力太大了?

不会,一直是这样用的,此前用电调是35a.

网友:
上个礼拜我也看到有模又连烧2个3154啊 看来锁尾还是不能跟流行啊

网友:
3154是超级垃圾!我这边已经烧了3个了

网友:
3154是很容易烧,与电调无干。

网友:
奇怪,我的3154一直用的好好的。是不是尾变距机械部分不大顺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了一35x+430L的套装,装在se上,尾舵用的是3154,刚飞了几个起落(室内),3154便烧了,当时以为3154用的时间久了,刚好寿命到了(飞的时候3154温度相当高),没有注意,又换上一个同时新买的3154,没想到刚才飞的时候,3 ...

测一下BEC的输出电压,好象有反映最近的这一批35X有些问题

楼主:
真是搞笑,把尾舵机换成gws6克舵,401改成普通模式,竟然锁尾正常,飞了几个电池舵机温度正常,看来这个3154只能在低电压下工作.

网友B:
我的3154一直工作正常。 看来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154一直工作正常。 看来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至少现在你属于幸运的,不要高兴的太早!

网友:
啊。我用几个9650都没有问题的。

会不会是阻力太大,烧了3153?

我还有一个是56,缩尾也很不错啊。

网友:
3154舵机使用亚拓原装的35G(+5V输出)电调一直工作正常,几块电池下来用手试3154舵机也未发现温度过高的现象。
模友所反映烧舵机的现象都是出在35X(+6V输出)电调,虽然舵机的包装盒上标明了4.8V/6V两种电压的数据,但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看,3154舵机不适合在6V电压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