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35X电调时,电机的3根线要和电调断开吗?

楼主(2007-04-13):
说明书上说,开控,把油门放到最高,然后上电。
比较恐怖,是否要把
电机
线断开?还是说必须接着电机,才能进行设置?

网友A:
断开马达线的话,你怎么听设置时提示的声音?

网友B:
建议接个空电机,或把大齿或马达齿去掉,然后放心设置吧
事实上,亚拓电调刚通电时都是不转的,不论你把油门杆打到哪里,这是一个基本保护功能
设置很简单,先确定油门通道的正反向,确定好了以后切断电调电源(发射机不用关机),把油门打到最大,接通电调电源,听到进入编程模式的特殊音乐后,开始按说明书写的设置吧,电机直到你编程完毕都是不会转的

网友C(2007-08-03):
电机不唱歌了怎么设置电调啊,呵呵

网友D:
一定要接上才能设置

网友E:
遥控器设油门关闭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F:
放心不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