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帮我看看V1射大桨夹的问题

楼主(2007-04-13):
今天看大桨夹比较松,然后把中连上的横轴固定螺丝拆下,原来是长时间工作,被大桨拉变形了。我现在是练习航线,飞了1 0几个起落都无事,但这个横轴固定螺丝不炸机也要经常换吗?
顺便看看,我的大桨上有条细微的裂痕,不知道影响使用不?
一切整理,更换完毕,继续飞我的航线,很低,主要是为了安全,结果,事故还是发生了,大桨连同桨夹刷的一下飞出去,炸了。初步估计易损件损失大齿盘一个,大桨一副。
下面贴出一般不损失的零件:
射出的大桨夹近照,可以看到轴承的残骸。
两个长连杆齐根断了,而且我没有备品,哭。
仍然留在中连上的横轴,还有轴承的残骸。
十字盘定位梢又断了,年后老大你还帮我修过的,唉,又要修了啊。
拆开大桨夹,清出轴承残骸,恐怖。
老大,我还有个V2的升级悬翼头,我看横轴那也是轴承的,我怎么判断轴承老化会脱落了呢?这种射桨无法预料啊,我也没摔机,就飞了10几个起落啊。

网友A:
这种轴承的质量太差了,其他的飞机少见这种现象,另外大桨夹上固定主桨的螺丝杆也很小,让人担心,那颗螺杆一定要能经得住飞机的马达极速转动所产生的离心拉力。但我看来不太相信啊。飞机有不少地方需要改进的。

网友B:
1.摔机可能使轴承出现裂痕,应仔细检查.最好直接更換.
2.当出现转动異常或異常游隙须立即更換.请在3个飞行小时檢查一次,3个周期直接更換.
3.转速不要超过3200RPM.
4.将的重量不要超过20G
我们将把以上检查保養加入说明书.
对于我们的不周向您致歉.

网友B:
轴承里的鋼珠分部片磨损使鋼珠不能均部而失去扣合性.定期检查是必要的.
SJM轴承严格选用.欢迎查证.

楼主:
3个周期直接更換,这个时间是什么概念?老大,我的十字盘可能还要麻烦您帮修一下,顺便给您打点款,买点长连杆,螺丝,轴承什么的。

网友B:
每3飞行小时检查一次。3个周期=9飞行小时.

楼主:
不管怎么样,先谢谢SJM老大无微不至的服务,赞一个。

网友A:
飞行9个小时就要更换轴承?寿命是否有点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