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坦的驱动方式的问题

楼主(2007-04-13):
我最近准备筹划制作一个大比例可载人的坦克,

不知道动力系统是采用双电机分别驱动两侧履带好呢,还是采用双流传动的方式好呢?

双流传动优点是非常多,不过对于我来说加工差速器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是买三轮摩托上的改装,

工程量也是很大。

而采用双电机分别驱动两侧履带又存在两侧速度不完全一致,导致坦克不走直线的问题。

所以我有一个想法:

采用双电机分别驱动两侧履带,然后在两个履带主动轮之间加装一个离合器,在直线前进的时候,

通过遥控器控制,离合器结合,两侧履带物理上连接到一起,然后遥控器采用一个通道同时控制两个电机的速度。

这样就可以保证直线行走时不走直线的问题了。

而在复杂路面或者经常需要转弯的情况下,通过遥控器控制离合器分离,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两侧电机的速度和方向,

实现转弯,信地回旋等动作。

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在实际应用中是否行之有效。如果要采用这种方式可能会增加控制部分的复杂程度,

不过对于我来说总比加工齿轮要容易得多。

顺便问一下遥控器需要什么规格型号的?多少通道的才够用?

网友:
你说的电动三轮上面的电机是低转数的,用不着加离合器,。你说的电动坦克减比小时,是走直线的,呵 ,我的就是,

网友:
不好吧,直接控就可以了,两个通道都是比例,和调速的,技术上下点工夫就好了

楼主:
哦 要是走直线的话 就用不着这么费尽了

网友A:
2个电机真是不同步的话就是有离合不也是一样2个相互的力谁能受的了?就向2个人互相拉者 往相反的方向拉 谁有劲拉动谁?着岂不掩耳盗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电机真是不同步的话就是有离合不也是一样2个相互的力谁能受的了?就向2个人互相拉者 往相反的方向拉 谁有劲拉动谁?着岂不掩耳盗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