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火头,请教各位

楼主(2007-04-13):
我的三叶32两冲发动机,一个下午的飞行竟烧坏3只火头,不知什么原因?(燃料:15%硝基甲烷,火头:OS8#火头)

网友:
检查一下压缩,汽缸加垫片,估计是压缩比不对

还有检查一下发动机,是否干净

网友:
发动机过热也很容易烧毁火头,检查混合比是否太稀,或者排气管是否漏气

网友:
我一般都用A4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三叶32两冲发动机,一个下午的飞行竟烧坏3只火头,不知什么原因?(燃料:15%硝基甲烷,火头:OS8#火头)

我的三叶32两冲发动机,也烧过火头,原因是由于天冷燃油中的蓖麻油下沉,导至加进油箱的燃油中的蓖麻油太多,蓖麻油不能气化又不能压缩,导至缸压太高,将火头烧坏!不知你的燃油是否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