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结实点的胶粘剂?

楼主(2007-04-13):
我的横龙电大脚,转向节老折。用502粘后的效果很不理想,轻轻一撞就碎。有没有好点的、站得结实点的胶粘剂?

网友:
有位置条件的话,先把断裂处用502固定好位置,再用细棉线在断处来回缠绕(有条件多绕几层),绑好后用502湿透棉线稳固,最后再用AB胶在断裂处封一层(厚点比较坚固),直到把棉线全部盖过。晾干后应该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法绑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没法绑线的话 你什么胶也沾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