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今天LAMA乱飞!损失几片大桨;(

楼主(2007-04-13):
今天LAMA炸过一回以后,就开始乱飞!
原来飞起来还挺稳的,不是很严重的炸了一回后就开始乱飞了,不受控制。正在研究过程中,又炸了好几回,每炸一就费一片大桨都是在离地面10公分左右的地方,猛听啪一声就炸了。都没什么征兆, 开始觉得很纳闷。后来才发现,大桨是上下两片互相撞击形成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大家!(顺便问一声,LAMA大桨哪有便宜的,我还要买点 )
我的新的LAMA V4,大桨就是这样坏的

近一点看:大桨断裂的直接原因

我的砍断的大桨(其它几片没有彻底折,用胶布包上了)

楼主:
按国际惯例,自己先坐沙发

网友:
看看你的平衡杆是不是不正啊。。。。。。。。

楼主:
怎么看呀?和什么平衡?谢谢啦

网友A:
我有2台LAMA的情况和你说的一样,一是可能平衡杆变形了,或否平衡杆不平衡 了,飞行中与浆绞到一起了,检查一下最上面的平衡杆2头的配重块是否松动或变形。如果以上没有问题的话,检查LAMA的主轴是否弯了,首先把所有浆夹取掉后,开接通电源和控,慢速开动机器转动检查轴是否有摆动,注意LAMA有2根主轴,一根在外是空心的,另一根在里面是2毫米的钢轴,要分别进行,(按我的经验,空心主轴最容易弯,摆动最大)如果有摆动,说明主轴弯了,轻轻用手在反方向掰几下,再转动,再掰(千万不要用其他工具强行锤击),矫正同心就可以了。你按上步骤检查一下,对症下药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
不要发愁,你的大浆完全可以修好的,没有任何难度,修好后仍可以确保安全飞行,我已经修好N多的A浆和B浆了,但手头上要有这几样工具,电烙铁、小锉刀,好质量的502胶水和AB胶就OK了。注意坏浆的断头要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2台LAMA的情况和你说的一样,一是可能平衡杆变形了,或否平衡杆不平衡 了,飞行中与浆绞到一起了,检查一下最上面的平衡杆2头的配重块是否松动或变形。如果以上没有问题的话,检查LAMA的主轴是否弯了,首先 ...

说的很详细啊,顶一下啊
我这有桨,专做ESKY 的。http://shop34349465.taobao.com/

楼主:
真的太感谢了,今天调了一下,果然又可以飞稳了,好人呀,这个贴子我要收藏!
对了,那个断了的桨还能修吗?
再次感谢好心的朋友!
对了gzbzyj67朋友,交个朋友吧!我的QQ:14163708

网友:
LZ你的QQ号不对我怎么加你呀?我的QQ:248998690  看还需要什么帮助的?

网友:
看你第一张照片,你的平衡杆好像没和你的上浆扣在一起哦。

网友:
lama4如何啊,我正准备买一个了.

网友:
很不错啊,我这有,来看看吧http://shop34349465.taobao.com/

网友: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