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的地盘材料的问题

楼主(2007-04-13):
刚看到qzy819大哥的车身好像是采用钢板焊接成一个整体而成,虽然厚重但显得有些粗糙

而且重量会很大 铁平均每立方厘米7.8克,估计轻不了,油动的当然无所谓,但对于我要

制作的电动的可能就显得很重了,所以我想先用方钢焊接一个骨架,承重的地方用厚实点的

其他的地方用轻薄一点的,不知道是否可行呢?

网友:
可以,说说比例,看看要用什么材料吧

网友:
我感觉电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一点建议

主要的是,轴与轴之间的强度,还有导轮上的摆臂,强度要大些,要么在零半径转向的时候车体会受不了的,摆臂也会弯

网友:
如果要追求轻
可以用壁厚些的角铁焊接成框架 承重的位置加固一下 焊上或用螺栓固定上 铁块 铝块
用铝合金板做外壳
在角铁和铝板上打眼 用螺栓固定也可 用抽芯拉铆钉固定也可
重量可以轻很多 只要不严重的碰碰撞撞 还是很耐用的
就算撞上小坑小眼的 抹上点腻子 一样看不出来
再说几百瓦的电机再加上减速机 产生的力量不会让你太没信心的

楼主:
比例1:5左右 要是用铝材固然好 ,不过成本控制上就很困难了

网友A:
既然要做坦克就得有心理准备
大把的金钱 大量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做坦克就得有心理准备
大把的金钱 大量的时间

 9494

网友:
引用 网友B:

 9494

网友:
用方钢焊接一个骨架可以只是比用钢板焊接成一个整体多很多工序和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