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 活得愉快

楼主(2007-04-14):
1找一截从机器上拆下的废轴(一般都是调质料)锯断至合用长度
2废了三条锯片终于了断

楼主:
3用这段做活顶的首脑
4打中心孔

楼主:
5用钻头扩孔,然后用内孔车刀车合轴承孔
6把这个死头换个脑筋

楼主:
7削去昨日又换新貌...
8把初步加工好的坯头压入二个轴承,再把车合的尾杆直接打入...

楼主:
9固定好车锥头
10有了几分姿色

楼主:
11背影
12又添一丁

网友A:
看不到图呢!

网友B:
看不到图哦,全是叉叉

网友C:
看不到图

网友D:
 怎么我能看到,就是不懂你在做什么

网友B:
现在可以看到了,不错!

网友E:
5以前都明白,6以后你的顶尖装到什么上面了?死顶尖头车掉了,换了活地。。。你又怎么固定死活顶尖  车的?

网友F:
做的不错!那顶尖的硬度有讲究吗?是先热处理还是后热处理?

网友G:
活得痛快!

网友H:
要加个推力轴承才行吧。。。

网友I:
老云挺能折腾的,光锯断我就坚持不下来,他还断了三条!!!!

网友J:
床床是自己的吧?是C618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加个推力轴承,能更好点

网友:
推力轴承可不要..有滚针轴承最好

网友:
楼上差矣 用滚针还不如现在的滚珠
楼住做的顶尖 大头 细身子  怎么越看越象那个什么~~~~

网友L:
创意很好!
谈点别看法:
    1.锯调质料,可先用车刀车掉外层【外层才是真正的调质】内层很好锯的,否则,整体都是调质的,哪怕你锯断整盒的锯条也是搞不定的。
    2.轴承不知是否用的推力柱状锥形轴承?若用普通球轴承,过不多久,活顶尖就会旷动!

网友:
云浮兄真是好手艺!小床的滑道上还弄了纸制皮老虎!

网友M:
云浮老兄,我锯过直径120的铁棒(做分度头圆台用),三人锯了一天半。你赶快DIY一台开料锯吧!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N:
不是有锯床吗?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以前都明白,6以后你的顶尖装到什么上面了?死顶尖头车掉了,换了活地。。。你又怎么固定死活顶尖  车的?

6以后是1#呆顶尖套入2#变径锥套,再塞入车床主轴2#锥孔内适当打紧。
快活的头子是利用那个夹子,相当于鸡心夹夹紧呆子,头子边有个小沉眼,小螺钉一拧紧,头子就跟着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错!那顶尖的硬度有讲究吗?是先热处理还是后热处理?

这个料只是感觉有点韧,硬度当然硬点好,有条件的可以粗加工后再表面热处理再精加工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云挺能折腾的,光锯断我就坚持不下来,他还断了三条!!!!

是云浮在折腾,锯片没断,磨损3 条: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床床是自己的吧?是C618吗?

是上自己的床 C0618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加个推力轴承才行吧。。。

小床子用的,找二个精度高点的向心球轴承就行了。推力轴承可用可不用: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创意很好!
谈点别看法:
    1.锯调质料,可先用车刀车掉外层【外层才是真正的调质】内层很好锯的,否则,整体都是调质的,哪怕你锯断整盒的锯条也是搞不定的。
    2.轴承不知是否用的推力柱状锥形轴承?若 ...

晶牙在这方面挺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M:
云浮老兄,我锯过直径120的铁棒(做分度头圆台用),三人锯了一天半。你赶快DIY一台开料锯吧!我们也学习学习。

向你学习 我还是真的没有用手锯锯过120的铁骨头嘿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是有锯床吗?坏啦?

只有双手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法蓝盘怎么拆的哦?我那个似乎拧的太紧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拧下来,主轴上又不敢别东西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