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请进

楼主(2007-04-14):
你好!今天试飞旋停用完一快AKE2200AM 11.IV 15C后电池有热度没有很热! 但有一组外皮鼓起里面有气体,我就用针刺穿有液体流出! 请问电池用完外皮鼓起是否正常?针刺行吗??怎么修补呢????哪位老鸟帮帮忙啊!!小第谢谢了!!

网友:
电池过放就会大肚子,并导致性能下降,一般不需要对其进行放气处理。请严格按照锂电池的使用方法使用,以在获得最大效能的同时,延长使用寿命。

高倍率锂电使用注意事项:

1.高倍率锂电池组严禁过放、过充、高温、短路、超负荷,充饱后注意放电量勿超过总容量80%,可确保电池的最佳特性与使用循环寿命;
2.新电池必须先充满电后再使用,必须使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严禁使用镍氢/镍镉充电器,充电电压单体不得超过4.20V;
3.新电池首5次使用每飞行5分钟或放电不超过电池总容量的50%充满电一次,对电池进行激活,以达电池最佳蓄放电能力,并注意养成飞行计时习惯,或使用能够设定电池低电压保护之电子变速器ESC(单颗回压不可低于3.3V),注意严禁电力不足使用,避免使用的过放及过放温升产生对电池高效能特性严重影响;
4.若非用于极限测试,尽可能每次放电不超过电池容量的70%,或单颗电压不低于3.3V时停止飞行,以确保电池的最大效能与冲放电容量的保持和冲放电循环次数;
5.鉴于对电池的保护控制在5分钟之内的持续3D飞行为宜;
6.长时间存放,电压控制在3.6V至3.9V之间为宜,存放温度不超过35℃;
7.充电前电池温度应降到环境温度,勿对刚飞完发热的电池立即充电;
8.如未依以上规定使用,都可能造成电池膨胀、容量下降、充不上电或意外危险发生!

楼主:
你好!那个刺孔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
可以用透明胶带覆盖以防漏气,最好是想办法彻底密封。

一般航线飞行建议只飞10分钟,3D模式飞5分钟,对延长锂电寿命有绝对好处。

网友:
鼓了估计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