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os91的发动机要多大的电瓶才能起动

楼主(2007-04-14):
请教各位:os91的发动机要多大的电瓶才能起动。

网友:
不嫌重的话17A以上
如果发现电线很热的话  再把电线换过   不一定是马达本身不够力

网友:
没错! 有几个可以判别铅酸电瓶放电倍率(C)的简单方法,高放电率的电瓶极板的厚度都比较厚,输出接头也比较粗壮。
至于电线的问题嘛…….可以简单的这么说:基本上生产销售单一种模型产品超过十年的产品都有一样的问题,因为生产厂商的增加、商业竞争也就比起早期严重许多,通常销售商都会要求厂商维持成本或是降价来增加销售商的利润,问题是光是2005~2006年铜的价格就涨超出2.5倍,其它原物料再这十年里也涨超过三倍,人工成本平均也涨超过2.5倍,那如何维持产品在相同的单价出厂?? 这就大家心知肚明了;建议换线是最容易提升性能的方法,至于漆包线以及磁铁这就算了   工程太浩大了

网友:
嘿嘿。直接买雷虎的大力启动机。

网友:
我就用工包电池,老颜那买的,几十块钱15V,轻便实用,启动器什么牌子都不知道120级

网友(2007-11-26):
我的OS黑金刚用汽车电瓶都很难启动,起动器是雷虎的18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