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和单相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4-14):
手头上有一大一小两个三相电机,以前都是加了两个电容后勉强在用的,坛子里经常看到  变频器+三相电机=无级变速,可变频器我不了解,想请懂行的大大指点。
1 :这个无极变速和普通的齿轮(或皮带)变速有什么两样,比如转速降低以后扭矩是否增大(比如我买的带无极调速的手电钻,当把转速调底后,感觉电钻的力量也没了)
2 :变频器+200瓦左右三相电机和370瓦的单相电机相比。那个噪音更大。(毕竟在家里开工,扰民的问题要考虑到)
3:淘宝上看了几款变频器,分别是三菱 上海方禾三星,松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2170d51ad164dc3705660c3202fcfb68.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667cde9b82865d8d9a7f26b31213e3eb.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942f2b17a70b0b13bcfd0919bdc7a4f6.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88b78ec94213f91018f82772cc0453f1.jhtm
请大家看看哪个好啊。还有问了一下本地的单相电机价格,大概是750w220元左右,相比之下变频器价格可高多了,只是看中了那个无级变速功能,请大家帮忙参考参考

网友:
我装了一个变频器,确实是扭距降低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一般变频器有低速转距提升功能(需要设置打开),但远比不上机械减速力矩,一般采用电机功率加1.5-2倍的办法,解决低速转距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把那那三相的卖铜了或拿去换一个二相的电机回来用了:loveliness:
二手变频器还要增加钱啊,如果是坏的或者不懂使用和不合用哪不是更来事?
在小机上使用,建议简单些爽,还少很多烦恼。

楼主:
这样看来,还是要枪毙掉变频器的方案。确定购买一台单相电机了,(省钱了 )

网友:
家用的500W~750W已经足够用的了,关键在于一些其它的因素如;磨刀的水平,刀具的装夹等,就如一个战士拿着一把很好的枪但他就是打不到靶上去,你说是枪不好?:loveliness:

网友:
变频器分交直交,交交两種。一般多用前者。采用变频器原电机力距损失并不多,只是同机械减速增加力距相比力距小很多。目前普遍应用于泵和电梯。

网友:
我不懂为什么要加变频器?业余玩的要这么专业?我个人认为换挂轮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有人是玩床子,有人是为了干活,有人享受过程,有人只希望尽快达到目的,干活,当然是越方便越好,要不越干越烦了,很不得砸床子.

网友:
   有些东西加了确实烦

网友:
现在有不少小型工具机床如钻铣床、车床、多功能工具机等都配有单相电机。就是有的只有三相电机的其实只要厂里有单相的也可以换的,单相电机机床比三相的略微贵点。

楼主:
当时想上这个方案,最主要是想要无极变速这个功能,综合大家的观点看来,变频器+三相电机=无级变速用在机床上并不是很合适,要减速获得大扭矩还得机械变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想上这个方案,最主要是想要无极变速这个功能,综合大家的观点看来,变频器+三相电机=无级变速用在机床上并不是很合适,要减速获得大扭矩还得机械变速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