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问题,朋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07-04-14):
今天比较郁闷,摔机把401摔坏了,壳变成两半了,通电后指示灯常亮,舵机无反应。
仔细一看,电路板上有元件摔丢了,朋友们帮我看看丢失的电子原件是什么型号和参数,看能不能修一下,拜托了

网上找的正常图片

摔机后电路板,划圈的是缺失的元件,其中有个大个的标着101可能是电阻,另两个像是二极管,但不知道参数

网友:
修不好就找我哦,想收 :)

楼主:
呵呵,我可怜的401阿,有没有懂电子的朋友,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101电阻和普通二极管替换.

网友:
是怎麼摔的呀..怎麼那麼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可怜的401阿,有没有懂电子的朋友,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101电阻和普通二极管替换.

那个“101”不是电阻,是电感!   陀螺通电后过一会儿用手摸它,这个东东会发出一定热量滴!
“101”的电感量应该是100μH(微亨),这个电感的作用无非是用来滤波、防干扰,电感量不一定很严格,差不多就行......
另外两个是贴片电解电容,靠外侧的是2.2μ,里边的是10μ。
你到破光驱PCB板上找找看,应该很容易找到滴。

lxd1954

网友:
101好像是电容吧,其他两个看不清

网友A:
刚拍了张照片给你,一个型号是v255,还有一个是c106. 都是贴片原件,电子市场应该有.要不拆个费主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拍了张照片给你,一个型号是v255,还有一个是c106. 都是贴片原件,电子市场应该有.要不拆个费主板看看.

 好人!

楼主:
lxd1954版主和jpno1兄真是好人,让我看到修复401的一线希望,好感动 ~

100μH电感,2.2μ,10μ贴片电容。
我去电子市场找找这几个元件~有进展随时汇报~

网友:
简单的很,实在搞不定我帮你修。来回邮费自理。

网友:
好人真多,感受到广大摸友的温暖来了。。。。。。

网友:
还是好人多

网友:
很温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