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07-04-14):
我是刚开始玩电船的,问大家个简单的问题哈,呵呵
550电机要用多大的电调?多大电源比较合适?舵机要多大扭力的?
先谢谢了!

网友:
50A以上电调,8.4、9.6电源 3KG的舵机差不多了

楼主:
电机的额定电压就是12V了,8.4,9.6电源不低么?

网友:
要配合电机的T数。

楼主:
这两款电调 用哪款比较合适呢?我以后还想搞搞车模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6d91c963edf1.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5bee1ed96ba4.jhtml
700mm的船,配多大的桨,我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