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怎样才能加工好这个零件

楼主(2007-04-14):
总长23MM,大孔直径15MM平底孔,孔深15MM,14*0.75的内螺纹;小孔直径9MM,孔深6MM,8*0.75的内螺纹.大小孔之间是隔层的.斜面应该是75度.以前对车床一点都不懂,买台仪表车回来试试,但总是车不好,请高手帮帮忙,应该用哪些工具?怎样才能车好,攻丝我是用攻丝机攻的.先谢谢大家!

网友A:
能透露是做什么用的才好帮一下:loveliness:

网友A:
例如,说是一个水管接头。那我就知道了这东西没有配合要求,没有同轴度要求,因此车制的工艺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B:
套筒扳手????

楼主:
是汽车车轮灯的底座,成品是这样的

网友C:
太简单了,一刀下不来,调头车.

网友D:
跟车水管接头一样!
先车端面,小头,再车锥面,后车大头,倒角,钻小孔。
长料锯断,掉头,找正,夹紧,钻大孔,攻丝。

楼主:
因为对车床实在不是很了解,请大家说一下该用哪几种车刀?我现在连车刀都配不好.

网友E:
这玩艺要求不高,一把45度刀,一把切断刀解决。

网友E:
是铝的还是钢的?

网友F:
铝的太好加工了,如批量加工把工序调整一下,集中车、钻效率才高。干这种活就是辅助工作太烦琐。

网友G:
大家的方法都很好

楼主:
我这个就是批量加工的,13楼的朋友的意思就是车钻一批,在车一批是吗?

网友A:
楼主这个零件的加工难度在于二头挺薄,因为是要成为商品,所以还要保持外观色相,不能干瘪变形。

网友A:
如果坯料比较圆滑,建议先加工好二端孔、牙,再车大端,调头再车小端,大端为保持外观清爽,加个活套夹,不伤外观。

网友A:
刀具:相应直径的键槽铣刀、外圆车刀、端面车刀、切断刀、75?度成型车刀。

楼主:
多谢云浮老大的指点!

网友H:
老爸讲的
先小头开始,车小头-车忒把(圆锥过渡体)-大头尾部落料-反夹小头-车大头丝口(刀要自己磨的),不会的话攻丝,老爸8级钳工,就是年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