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LAMA IV夜航录像

楼主(2007-04-14):
由于是用数码相机拍得,所以画面质量不好!室内地方小(只有一张床大小可以飞)所以只能悬停,室外风很大,快有3级风了,所以很不稳定!献丑了~多包涵~
http://www.55music.cn/user/001.wmv

网友:
 怎么做的教我下,我也改,还有灯的电从哪里来??

网友:
不错,不过加了么多灯,机有多重??另外配电池吗?

楼主:
灯就是LED有7色闪烁合非闪烁的,尾巴是8个3mm蓝色LED用5路控制器控制(有程序的)前面是2个白色LED!还有充电和其他灯的微型插座、开关等!有单独的锂电池供电55mHA可以使用30分钟,总耗电电流100mHA,总重量5g左右!

所有元件是在几个厂家上的!如果大家认为自己做麻烦,我可以帮忙做成套件回家把线连上就可以,想要几个灯什么颜色,串灯要几个头长度多少,这些告诉我就行~另外几个地方可以做成可换灯头的插座方式,这样随时可以换LED!给个元件成本就行~~~

网友A:
LZ我也是LAMAV3的,我想搞套跟你一样的,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也是LAMAV3的,我想搞套跟你一样的,需要多少钱?

灯(LED)+线+插头插座+控制芯片  注:不包含电池和邮费 =20元一套
55mhA锂电池 = 30一节  邮费按照货到付款实际收取!
我目前的配置  7色变色(非闪所)x1 (在机头罩内)          7色变色(闪烁)x1(用在尾巴上)        3mm蓝色程序LED串x8(安装在尾架上)     白色X2(在前面做探照灯)

网友:
lz 可以找个快递公司.上门收款,可以吗?

网友:
光效真漂亮!要是摄像机夜拍再强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