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烧二电机,烦!

楼主(2007-04-14):
我用的好盈40A电调,大约用了400个起落,一直正常,今天先是烧掉了一个430L,以为不是电调的原因,修好机机后,又换上A.K.E冰峰雷电450R35竞技版无刷马达,只飞了一个起落,又将其烧之,我的机机是GL450电直,只是练习简单的倒飞悬停,无任何暴力动作,油门100-80-100,螺距-9, 0 ,+9,飞机各部分传动顺畅,皮带也不紧,请问是不是该高度怀疑电调的问题呢?

楼主:
补充一下,都是用的13T

网友:
应该就是它。。。。。

网友:
13T只是会发热大,不会是烧的原因
检查电机螺钉是不是太长顶到定子线圈了。

网友A:
检查电机螺钉是不是太长顶到定子线圈了。

 楼主不会犯这样错误吧,那太可惜了~!!

网友:
先慰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螺钉是不是太长顶到定子线圈了。

 楼主不会犯这样错误吧,那太可惜了~!!

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都检查过的

网友:
查下电机绕组和外壳是否短路了

网友B:
检查马达齿轮和主齿轮是否装得太紧,其它传动部分是否有受阻的地方。
还有你用的电池是11.1V还是14.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马达齿轮和主齿轮是否装得太紧,其它传动部分是否有受阻的地方。
还有你用的电池是11.1V还是14.8V?

铜丝和大齿轮绝对不紧,其它地方也没有受阻,电池是AKE 11.1V  15C,以前一直都这么飞有几百个起落了电机电调表现都很稳定,这次不知是咋地啦?

网友B:
可能有异物跑进电机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异物跑进电机里了

不太可能连续二个电机里都跑进异物了吧!

网友C:
再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悬停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天热,电调电机该降温了

网友:
哈哈,换个人试试?

网友:
天。应该不会缺相吧。缺相是没有动力的。

网友D:
缺相是没动力,但是,有可能是某一相接触不良,在大电流时发热厉害,可是跟楼主的现象不一样,这个现象应该是动力不足或油门线性不好或启动不良。接触不良一般发生在电机外面,不会烧电机。
楼主还是检查一下各相对地电阻,最好是慢慢转几圈来查。在小油门下试别的电机发热情况,严密监视,一有问题马上断开,以查明是否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