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模拟的效果

楼主(2007-04-15):
偶买模拟器25天了,模拟器是三合一的,AEROFLY 、G2和XTR,共160元。不过我只玩XTR,因为模友说这款就不错。
现在每天都练,也很上瘾,现在任意面悬停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开始练航线了。(就是没法飞真机,因为是36#的,飞不起来,要飞起来,得升级。不打算升了,直接买款亚拓的或是别的什么)。
在XTR中,大部分直机都试过,发现不同款的直机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觉最好的是LOGO,就是灵敏和沉稳都表现不错。可能真机也应该是如此吧。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高手,是不是不同的控感觉也不同呢?我的控是华**直机带的。能练出来吗?

网友:
悬停,是一动不动吗?如果是你飞真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
问各位大侠,G3里如何设定熄火降落(直机)

拜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买模拟器25天了,模拟器是三合一的,AEROFLY 、G2和XTR,共160元。不过我只玩XTR,因为模友说这款就不错。
现在每天都练,也很上瘾,现在任意面悬停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开始练航线了。(就是没法飞真机,因为是 ...

36号不可能飞不起来的!换设备就可以.

网友:
LZ的入定功夫真厉害呀!25天练完就飞得出航线了!平均每天起码5个小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真厉害,祝贺你。我是航模新兵,虽然一个月前买了架SJM-II直升机,但还没敢飞,从三军航模店买的模拟器,并用ESKY四通道遥控器先练XTR不加油门的悬停,天天练好几个小时,已经练了3个星期,操作无数次(恐怕有几千次了),但还是感觉吃力,悬停不住,最好的也就是在框型区域内停留一会,(加油门练比不加油门悬停的好一点,但飞机就会有起伏),如果飞真机也是这样恐怕有多少飞机也要炸。好像道理也知道,但就是找不到停留点,各位网友有什么高招,请给点意见,谢谢各位!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的控的问题 我觉得悬停没那么难啊!不知是不是

楼主:
怎么没说完就提交了.不知是不是模拟器容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说文字的交流还是有限的,不能够直接感受你操作的效果,我的确感觉不好练,我用的是Logo 10,从设置上也看不出来什么,也许我因为是悟性的问题吧,因为操作的问题只能靠悟性,不好言传。也许跟你用语音交流会比用问题好的多。

楼主:
我每天是练好几个小时,当然是分两三次的,我是先学的对头,然后学的对尾,再学两面,再学的任意角度.
      从开始就是多通道操作的,没有减任何通道(就是说没有只左右或只俯仰等,因为我开始不知道有这样的设置,后来已经熟练了才发现可以这样).
      我现在不知你们概念的悬停,如果是一点不动,有的机型一定时间内是可以的,比如GALA.有些机型上下左右是有些浮动的,但浮动不是太大,根据选择机型不同,效果也差别很大.
       再是我想和控的关系也是有的,虽然我没用过别的控,但我想如果控都是一样的,那谁还会花大把的米买好的控呢?
       现在我悬停还在练(虽然练腻了),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新意了,主要是练耐心和眼力了,舵是不会打错的,除非做其他动作,比方练3D等.
       我真想和其他模友一起面对面的、实际操作的、学习交流一下模拟器的感觉!我们这儿的组织也有,但只是看他们操作真机(没有谁拿着电脑去的),学习交流也有局限,毕竟虚拟和真实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我现在一般也用LOGO10

楼主:
那就有时间聊QQ吧,我的QQ是270129484,方便一些。    你名字是PLA,是部队的吗?加时请注明PLA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很高兴能认识你,回头我在qq上加上你,我的qq 也用的是PLA。我下载了许多模友的操作视频,看着他们悬停时飞机的运行轨迹和状态以便于有个直观的感受来参考学习。最近对模拟器着迷,也是想尽快能操作真机,因此练习的时间很长,有时从晚上8点练到凌晨3点,呵呵,挺累人的,休息不好还会影响工作。由于自己悬停的功夫不到,学习一些视频上慢速的绕八字就觉得吃力。有时感到飞机的速度快一点反而好操作一点,但就是感到不太安全,年龄较大,反映慢一点就会摔机。练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有时会感到信心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