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LAMA V3出现的问题,大家帮助分析下!

楼主(2007-04-15):
刚装上电池可以一下子窜起来,大概5-6秒后只能在较低的位置了,油门最大也上不去了,曾经我在室外飞,升力很强劲,飞到的高度怕控制不了,看不清楚才不得不降油机,出现现在这个情况之前,我在一些旋转部件上打了缝纫机润滑油,其他也没做什么,就是尾是自己改的,比以前的重一点点,这不会影响的呀!

网友:
电池估计不行了吧....

网友:
也有可能电机不行了,要不换个电刷试试

网友:
电机或电池问题较大 不建议上油 会沾尘土影响顺滑 加深磨损

网友:
2个原因可能,1是电池老化了
2是马达老化

网友:
到时限了,该花钱了。。。。。。

网友:
该花钱换零件了,!!!你的买了多旧了?

网友A:
为什么航模的零件都那么贵
一套零件都买几套整机了

网友:
不要乱打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航模的零件都那么贵
一套零件都买几套整机了

贵就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