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拖的大桨夹里的轴承一般用多久需要更换?

楼主(2007-04-15):
亚拖的大桨夹里的轴承一般用多久需要更换?SJM的大桨轴承使用寿命一般是9个小时,就是飞9个小时就要更换这个部位的轴承.我想知道亚拖的是多久?

网友:
啊? 大浆夹里的轴承更换也这么频繁么?我还以为只有主轴轴承因为高速转才会磨损,才需要更换。

网友:
啊? 我飞怎么就了还从来没换过!

网友:
按德日的产品是这样要求的,主轴承的时间更短

网友:
我飞了1年,摔了无数,现在还在继续用。把精力放在练技术上吧,钻这方面的牛角尖没有意义。
实在你觉得想换了,换就是了,也不影响什么啊。

楼主:
我当然不是想换了,据SJM的斑竹说,SJM的大桨夹轴承飞9个小时就要换,飞3个小时就要检查一次,我觉得是不是太夸张了,这个产品还值得使用吗?所以我想知道亚拖的情况啊,

网友:
按照你这种方法飞行会累死。大多时间在换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拖的大桨夹里的轴承一般用多久需要更换?SJM的大桨轴承使用寿命一般是9个小时,就是飞9个小时就要更换这个部位的轴承.我想知道亚拖的是多久?

亚拓450的大桨夹里有3颗轴承,那两个3*8*4的轴承一般不会坏,即便是摔机了也基本不会有问题。

那个小号的轴承如果摔机后横轴弯的比较厉害,一般会把轴承的滚珠滑道硌伤,换横轴时应顺便检查一下,规格是3*6*2.5。

付厂的横轴因为材质的关系,一般摔机时弯的都会比较厉害,有时会变成“Z”字形,往外拿横轴都不容易。

网友:
我的 688大奖加在横轴变成Z字形后最外边的轴承废掉啦,拆了半天,轴承岁到里边去不出来啦,只好又买了一幅古浪的。: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