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平衡翼和薄平衡翼确实不一样

楼主(2007-04-15):
前段时间摔了机,平衡翼坏了,就换了个亚拓的厚平衡翼,换好一飞,立即发现直升机变得稳定多了。
翻两翻,发现翻滚的半径也变大的,动作缓慢柔顺,比较有意思。我觉得厚的比较适合悬停、航线和3D入门练习用,练好了再用薄的灵敏。

网友A:
是不是重量的原因?

网友B:
应该和平衡翼气动性有关.

网友C:
原帖由
36.8℃男人
于 2007-4-15 20:09 发表
是不是重量的原因?
赞成

楼主:
我想的话肯定和重量有关

网友D:
赞成与重量有关.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重量问题

网友G:
和重量有关,否则为什么同样形状碳纤要更灵敏?!

网友H:
如果重量相同,翼型稍厚的稳定翼实际上气动效果越好。做到静态可以很稳定,动态又十分灵活的效果。
稳定翼单纯的追求轻而不追求翼型是不正确的

网友I:
跟平衡翼的重量,平衡杆的长短有关.

网友A:
也好象有说翼型厚的升力大, 升力大平衡片作用更大, 所以稳

网友J(2007-06-30):
对了大家的主旋翼稍稍破了点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K:
是这摸回事,我用了安大出的平衡杆和副翼片,平衡杆比原装的长3公分左右,但是副翼片要厚不少.
舵量用了65%, 练习悬停太稳了......

网友L:
LZ,你说的是哪种平衡翼,贴个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