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黑鹰400 v2 的问题

楼主(2007-04-15):
今天试了一下 新装的黑鹰400 v2 买的是套机配是gy400的
陀螺仪
但是试飞时出现一个问题 飞机在离地20cm左右尾部就开始摇动 摇动的范围不是很大 10-20cm 左右 我把陀螺仪的感度从10-95都试还是不行 还有舵面打动过 好像不能自己回 请问大伙们这是什么问题 小弟实在感谢

网友A:
舵面动后不回中是锁尾陀螺仪的正常特性,这时如果把锁尾模式关闭,打舵就会回中,这都无所谓。
你说的摆动其实就是经常说的“追踪效应”,GY400的感度设小一点不容易产生追踪,尾舵机摇臂用短点的试试。

网友B:
你还可以看看 你的尾舵行程是不是在某个方向已经打满
打满的话尾部还在摇动 可能是你的尾舵行程还不够

网友C:
在调整陀螺仪感度时有没有重新开机。

楼主:
谢谢 楼上的朋友 问题已解决 我把舵机的摇臂的位置减了一点 感度56 我每次调整陀螺仪的重新开机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