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一下GY400的问题```

楼主(2007-04-15):
今天刚刚装上了GY400,,自检以后红灯一闪一闪```
舵机
不动```什么反映也没有`
把感度线拔了`红灯不跳了``能控制了```但是不敢飞```不知道这样还能不能锁尾了``而且感度线拔了``也不能变感度了```谁能教一下啊`````
GY400这么这么不稳定啊?

网友A:
想知道能不能飞,你晃动尾巴,看舵机有动作且正常就可飞!

楼主:
晃动的时候,舵机是用动作的``但是感度线没插```没道理会锁尾啊``

楼主:
我怕是舵机在乱动```所以不敢````谁能教我一下 ```完全正确的接发是怎么样的???陀螺仪上面的灯是怎么亮的?

网友B:
感度没插也可以锁尾的
感度可以在陀螺上调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控? 感度拔不拔无所谓,拔下来是在陀螺仪上调感度,不拔下来是发射机调感度(如果发射机支持的话)。 另外红灯闪的时候是在检测你发射机的感度信号,要等一会儿尾舵机才会一下跳正, 当然也要发射机支持,否则就会一直闪,左右晃发射机的舵也没反应。 这个和FUTABA的GY401设定一样。

网友D:
搜索一下老贴子,koalar比较熟悉。

网友E:
插电等20秒,一直到尾巴动一下,然后你摇晃尾巴,舵机能动就行了!
这会缩尾模型要30-60秒才能最终知道便宜到哪,通常往左调微调到头左右才能补偿住
然后摇摇杆,看到尾巴不怎么偏移,就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