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

楼主(2007-04-16):
HobbyWing(好盈) Guard-40A 无刷电调配西尔460FX应该怎么调?要调什么?

网友:
你好!请将启动模式设置为“柔和启动”,进角设置为“低”或“中”。

楼主:
好盈科技你们的技术员是不是有试机过啊!    你们每次都说西尔460FX进角要设置为“低”或“中”。我照做!但油门一加到60%-70%电机就会出现哆嗦严重时空中停车幸亏我运气好  我用HobbyWing(好盈) Guard-40A 无刷电调配西尔460Fs启动模式设置为“柔和启动”,进角设置为高!  就完全没有停顿现象了!好盈科技能给个解释吗?要是误导新手了可不好啊!我就差点把电调扔了  !不过还得赞叹好盈服务 那可是相当的好啊!!

楼主:
我也是跟模友一起玩时一老师傅跟我讲的!他说他们玩都是这样调啊!叫我别听。。。。呼说八道!:哈哈哈!

网友:
不好意思,五一休息了几天,没有及时回复。

我们手头有西尔460FX这颗电机,只不过是很久以前的古董级产品了,我们测试的结果确实是“低”和“中”进角效果更好一些。由于这颗电机推出有很长时间了,我们不清楚新推出的电机在结构和用料上是否和以前的完全一致,因为进角这项参数和电机的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只要电机有变化,有可能之前我们推荐的进角设置就不太合适。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客户在地面试机后再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