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关于加工中心滚针铣夹头问题

楼主(2007-04-16):
我的 快速铣夹里面的滚针轴承出了大毛病了`里面的滚针基本都断了`(是三排锥度外加无心滚针轴承)`买的时候去了一千多买的`而且带配英制弹簧套子一起去了将近三千多``现在出了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简直是让我无法承受了``可以勉强用锁紧转的时候有点打肯 用着怪不舒服的   不知道哪里有得卖这个滚针轴承的`如果买不到 哪个知道怎么做做一个也可以``滚针轴承里面的的滚针  我估计可以做出来了    关键是那个滚针的保持架子 是铜的而且距我知道的加工手段那个保持架首先得上4轴加工中心 把三排装滚针的蜂窝状的滚针槽给铣出来  在上数控车车内外锥度 ``           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得通```     `请高手指点一二``图片马上就上传出来`或者加本人QQ传图片你```   : 本人联系QQ82958943

网友:
虽然不知怎么做
但也要支持你
不要灰心
呀……很有钱呀

楼主:
在发些我的小部分家当

楼主:
基本上说得出来名字的工具`我基本都给配齐全了``就差个分度头了

网友:
恰恰没有关键的附件,分度头或者回转工作台是必备工具以及和分度头配套使用的尾顶,还应当有机用虎钳,配套压板,还应当有。。。。。。。

楼主:
哎```我是用视频照的``所以照得不是那么全``机用平口钳``我已经把图传出来了 ``你仔细看看就看到了``只是不清楚而已`

网友:
配一个回转工作台吧,1000多元,不是很贵,如果有余力可以直接配分度头,你的铣夹头必须拆开来看才清楚,拆开后,可以量一下轴承的外圈直径,长度,内孔直径到相关的手册上查一下,看看是什么型号,一般型号都打在轴承的内圈侧边上,看不清就量一下,多数都是通用型号,可以在买的时候要求商家提供精度比较高的D级或者稍低一些的E级,不要常用的G级,可以降低噪声,延长使用寿命,另外,市场上假轴承比较多,买的话,要选好的商家,对于不熟悉的牌子不要轻易买下,以免将来麻烦,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和厂家联系,在他那里购买,稍贵一些,但是质量一般都有保证。

楼主:
喔``我已经拆了那个铣刀夹头里面了``里面的是个保持架`````上下三排滚针   我问了所有的地方`都说是``定做的`买不到`昏``估计得重新去买个了````还有``我是武汉的在武汉买个小型的旋转工作台````小型的好象只要200多点点``还是新的```估计团够的话还要便宜得``

网友:
这个轴承的确要量一下内、外径、长度,应该是属于轻型的,但如果是非标的估计不好找。自己做保持架可以,但滚针自己做出来精度肯定不爽。

楼主:
我就住在    原武汉轴承厂旁边```滚针有现成型号的``就是不清楚那个保持架子``怎么搞``因为这个轴承是内外都是锥度的``哎``我就这几天就把铣夹头给拆了`搞几张照片你们看看阿`

网友:
你有这么好的设备 做个保持架应该不成问题,这种结构只是受压力,不转应该好办。把保持架的片片给传上来,大伙给你出主意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到工具厂去修理.

楼主:
多谢大家支持我阿``谢谢``我现在就动手拆``关键是那个夹头拆的时候`我吃了不少苦头```哎`那个内卡子```把我繁死了```我现在就动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