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科技:单电调驱动双马达问题

楼主(2007-04-16):
有模友说cc(凤凰)单电调可以同时驱动多个无刷(同型号),不知好盈电调可否?比如好盈Pentium-6A.      (好像大多国产电调都不可以,所以不敢一试。 )

如果可以的话,那能不能驱动两颗马达互相逆转呢?

谢谢!

网友A:
单电调驱动双电机是不合适的,请不要这样做,迟早要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调驱动双电机是不合适的,请不要这样做,迟早要出故障。

好恐怖哦!  怎么有点Voldemort的感觉啊。。。

不过还是要坚持一问,你们的研发人员做过这样的实验吗?到底好盈电调是不能驱动还是可以驱动但“迟早要出故障”呢?

这里没有戏谑的意思,我想广大模友包括好盈用户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希望好盈科技能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买2个电调,然后找根三通的线,或者直接把信号线接到一起,接到接收器上(只要1根红线和接收器连接,黑色和信号线捆绑在一起,红色是供电的,只接一路)

你那样接2个,你如何保证他们的完全的准同步呢?》万一某个慢点怎么办?

因为过零点检测,如果有2个电机,他怎么检测呢?就是霍尔传感器也不行,怎样都不行

再说了。。何必呢。。。不过如果是有刷的,你接多少都没事。

就是说,你现在的想法, 和发电机的并网是同一个道理,需要保证他们完全的准同步,但发电机好控制,电动机就不好控制了

2个电动机如果你装上齿轮,把他们驱驳在一起,让他们完全准同步,一般来说,你可以很流畅的用。但是,世界上任何2个事物都必将是不同的,2个完全型号相同的电机,其也还是有细微的差距,迟早还是得出事

建议,用2个电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很好!

网友:
单无刷电调驱动两个型号一样的电机,我做过测试,空转是可以的。但没有做过负载测试。从原理上讲,绝对不建议一个无刷电调同时驱动两个无刷电机。

国外多电机并联例子很多,比如骇客的4电机并联动力组就是通过齿轮或同步皮带将4个内转电机并联在一起,减速后共同驱动一个大螺旋桨。这样4个电机会完全的同步转动。尽管如此老外还是用了4个电调分别去驱动这4个电机。所以还是要单独驱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恐怖哦!  怎么有点Voldemort的感觉啊。。。

不过还是要坚持一问,你们的研发人员做过这样的实验吗?到底好盈电调是不能驱动还是可以驱动但“迟早要出故障”呢?

这里没有戏谑的意思,我想 ...

我们的海外客户做过单电调驱动双电机的试验,可以驱动。但是请注意,电调对不同电机的兼容性是有差异的,海外客户虽然成功驱动了双电机,但是不能保证我们对各款电机都是可以的。我们强烈建议不要这样使用,楼上的朋友说得很清楚了,这涉及两个电机同步的问题,谁能保证同一种电机的特性就绝对完全一样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会导致过零检测的混乱,因此,“迟早会出问题”的。

网友C:
我式过不可以的会有一个马达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式过不可以的会有一个马达不转。

一个马达不转那就惨了..时间长了一定烧毁

楼主:
多谢好盈科技赐教以及大家的热心讨论,以下是在下找到的一些但电调双发的资料,供大家研究。

1。据说,无刷马达要双发,必须要配两组电变....?
不,这颗无刷测试完单组电变驱动两颗无刷,
而且,不论正反转或各带大小桨,都可以正常驱动.
而且转速会跟慢速的完全同步.
注:显然这位的试验无疑是very successful !只是没有说明试验环境。

2。Hacker / Kontronic 乃至Mega,
这类无刷的绕线法,各蕊线圈都有其交错所在,
也就是说,其讯号被抵销许多,
也因此,其中某些无刷对于电变的挑剔更显严重,
因为,其讯号判读不易,是门大学问喽.
当然,他们各有其所诉求设计的效益上的考量与擅长,
这不在话下,也暂时不讨论.
讨论的是,因为转外壳无刷在线圈绕法上,
是独立绕线,也因此,磁铁通过线圈的感应电动势相对乾淨,
这个讯号,会比一般无刷强许多.也方便了电变的解析.
因此,这样的无刷,就比较容易可以达成单电变双马达的双发功效了.
注:结论是外转无刷似乎要好些。。。

3。目前一般平价 BL 电变似乎只有 CC 的 (也就是 Phoenix / Typhoon) 能做到单电变+多发 BL motors.
先前小弟试过 MGM / Jeti / 亚拓 等各家 BL 电变 1 接 2 BL motors, 都无法很顺利操控, 只有 CC 的可以很顺畅地使用 !
注:这位力挺CC!

4。嗯!重点不在位置,而在产生的Hall.
产生的Hall的取得,重点在乾淨清楚,
乾淨清楚的讯号,则在绕线方法.
大部分市售无刷选择Delta绕线,
于是交错了许多线圈.也杂错了许多讯号.
注:突出了Y接法的可行性!

5。个人对于目前用于模型无刷马达了解,其大多使用SENSORLESS的无刷马达,一般用于光碟及硬碟的无刷马达是有SENSOR,SENSOR的目的是用来取代碳刷马达的换相器找出马达磁场该交换位置,适时做线圈磁向交换使马达能朝希望的方向转动。
SENSORLESS无刷马达的电子变速器是与有SENSOR无刷马达的电子变速器有些不同的,差别就在于SENSORLESS电子变速器需要使用马达线圈的自感电势来计算估计转子的位置,而SENSOR无刷马达由Hall SENSOR来告诉变速器转子的位置,因此有SENSOR的系统无论何时都相当精准的,一点也不受马达绕线影响最明显现像在SENSORLESS无刷马达以极低速启动时会有找不到方向问题,而有SENSOR的系统则绝不会有此问题发生。
目前用于模型的变速驱动系统核心都是由单晶片程式设计,事实上如果採用有SENSOR的系统是有很多现成标准驱动IC可使用的,但是如果认真找还是可以发现还是一有些SENSORLESS无刷马达专用驱动的现成零件,不过通常为变数器能缩小体积及加强一些功能还至还是以单晶片为核心为多数。
想想看如果两颗SENSORLESS无刷马达接用同一变速器,由马达回馈给变速器的讯号并连情况下,变速器怎麽会搞的清楚是哪颗丢给他讯号的呢?所以幸运只有一棵找到方向,而一棵因为相讯号不对而原地发抖不动。
注:这位坚信SENSOR is OK! 但是有感无刷毕竟。。。

6。如果把单颗马达的绕线不在马达内连结,而是拉出3相6线,然后把两颗马达同相线圈做串接,再把三相做三角连结到电变,等于将两个马达视为一个,用单组线圈去欺骗电变,这样会不会解决马达不同步的危险,还是飞机依旧会掉下来,实验组大大,如果可行的话,实验看看吧!
注:我个人要赞一下这位,敢于打破常规!!!同时也希望有条件的高手认真考虑并实施一下,期待结果。。。。。。

网友:
无感无刷要检测相位的,两个电机它检测哪个?原理上这样做就没道理,肯定乱。

网友:
请看这里的试验: 双无刷锒铛马达+7X3 飞波音777象真飞机,
楼主在提问前,最好先搜索一下,可能问题早已经有答案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5472

1:这个试验是要验证futaba R136F的接收机可以直接接收2个无刷电调的供电,不需象某些人说的要剪断其中一根红线。
2:2个无刷马达必须要用2个无刷电调控制
3:用高安模型的7X3推力和拉力桨,能克服双马达飞机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扭拒力):大桨(7寸及以上)的扭拒力对飞行产生重要影响,这个向右侧的扭拒力在起飞和降落时表现的特别明显(几次事故的教训)

网友:
太专业了,看不太懂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