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熄火降落的问题?

楼主(2007-04-16):
一、什么是熄火降落?

二、熄火降落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操作过程)

网友:
你说滴是直机还是固定冀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
熄火降落不就是关了发动机靠惯性降落嘛。
直机因为螺距和油门是混控的, 正常时油门到底发动机关的时候螺距是负的,即使熄火后大桨还在依靠惯性高速旋转,但失去了升力后掉下来没什么区别, 除非你能让发动机关的时候螺距还保持着。

网友A:
在开始高度高些的时候,油门摇杆拉到下面,使螺距变成负的,使主桨加速,接近地面是再变正螺距,

轻触地面着陆,
就靠手感和找好时机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开始高度高些的时候,油门摇杆拉到下面,使螺距变成负的,使主桨加速,接近地面是再变正螺距,

轻触地面着陆,
就靠手感和找好时机

螺距上去了,油门不是也上去了。。。。

网友:
补充一点,先打熄火开关,然后才如下:
引用 网友A:
在开始高度高些的时候,油门摇杆拉到下面,使螺距变成负的,使主桨加速,接近地面是再变正螺距,

轻触地面着陆,
就靠手感和找好时机

楼主:
先熄火,然后负螺距,使主旋翼加速,这个时候也同时使得飞机加速下降,然后到地面时,力挽狂澜,平安着陆。。。。 听起来,感觉是直升机动作里最刺激的一个了。尤其是没动力时,不得不则会么做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距上去了,油门不是也上去了。。。。

有油门保持开关的呀,把油门保持设成0,你怎么推油门杆,马达都不会转了

网友C:
450级的飞机都不太适合做这个吧,飞机太轻,桨的惯性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级的飞机都不太适合做这个吧,飞机太轻,桨的惯性也小

 ,比较适合油鸡!

网友:
450的机器不好做!做熄火降落浆要重一些好,而3D要轻一些好,平衡点不好找,450比较合适3D的浆都不怎么好做熄火降落。非想试一试,找副玻纤吧

网友:
同意
由于质量轻所以低转速机身就要晃
试了n多次,虽然没摔但是实在降得够难看。。。。我用的是木桨,当然主要说水平有限

网友:
450 的好做

有高人说过, 450的熄火降落比想像的容易.
我没有试过. 怕炸鸡

网友:
在掉高度的时候螺距负值,势能转化为主旋翼的转速保持,差不多到地面的时候螺距变正,将旋翼储存的动能释放出来

网友:
就是 不成功,便成仁.....

网友:
熄火降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

网友:
新手还是先学习吧,,,,,,,,,,

我不想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