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550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4-16):
我有550
电机
电船,使用8.4v3500mm的
电池
,下水后不一会儿电机就出现转速不畅,一顿一顿的,甚至停机现象。电机已装水冷套,急请教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碰倒过,我的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我的电调似乎没有问题!到底啥问题?请高手出山!

网友B:
电调温度高就是电调的问题,或是发射机接收机信号线等的有问题仔细检查。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爱和指点!电调温度正常不热,我一直怀疑是否电机问题----------

网友C:
电极绕组短路也有此现象

网友D:
看看电池电压是否足?

楼主:
电池电压足

楼主:
电池电压足8.4V3500MM

网友E:
电池组可能有节电池内阻变大了.........

网友F:
用的是什么电调?

网友F:
有时遥控距离不够也会这样!

网友G:
电池的问题吧
要么就是电池用的时间太长了该换了,要么就是电池放电电流太小。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原帖由
bymxd
于 2007-4-21 20:22 发表
用的是什么电调?
华迈50A双向船用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