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pro用11.1V锂电会不会烧飞高接收机呢?

楼主(2007-04-16):
3dpro用11.1V锂电会不会烧飞高接收机呢?哪位大侠用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会的,这飞机建议用11.1V电池的.
接收机是由动力电池经过电调内部的稳压电路供电的,不管是你用7.4V还是11.1V电池,接收机得到的电压都是5V,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