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线方法,450XL,电源接电调和马达接电调

楼主(2007-04-16):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刚入手电直,前日组装完毕,但是电源线不会接,都是裸露的线头,付送了个几插头不会用,可否告知如何接线
要求马达和电调接线,电调和电源接线
急求!!!!!!!!!!!!!!!

网友A:
新手应该把置顶的贴都仔细去看一看,基本上常见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的,上来就张口问的习惯不好
这个是斑竹iceman的图文教程,请欣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iceman
(注:电池和电调目前用T插比较多,公头接电调,母头接电池,上面有正负标识)

网友B:
也有用香蕉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