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拉玛经常飞丢平衡杆怎么办?

楼主(2007-04-16):
刚新买的 飞了不久,在一次高空5米左右有风来了我就马上转弯顶着风飞,
突然飞机狂抖,掉下来了,好在有厚厚的草,发现平衡杆掉了,上浆打到下浆了

网友A:
 彼此彼此了!
我的平衡干经常掉的!唉,技术问题!应该是没调整好

楼主:
应该不是没调好吧?
我刚新买的,没调好就飞出来那不是好危险啊?
我估计是设计是不是有问题还是那个头的连接有问题啊?

网友B:
那个连接头上的平衡杆飞出来的次数多了,就会坏掉,还是全换金属的安逸。

楼主:
没钱升级啊!还是自己想办法让他不能飞出来算了

网友C:
lama在外面飞~~
没有啥保障的~~

网友D:
平衡杆多数是掉地上才摔出来的,如果是在空中飞出来,你就感觉不到“飞机狂抖”了 ,只会听到啪的一声,然后飞机直接掉下来,连反应的时间都不会有 ,这种情况很少见,我飞了这么久只遇到过一次,刚好还拍了录象,中间有一个画面可以看到平衡杆在空中甩了出来

网友E:
一般都是摔才掉出来的,不掉出来会毁坏更多东西的,。,。。。。

网友F:
检查一下你的平衡杆的球头连接杆看看球头是否容易脱落,如果球头连接杆脱落,就会炸机并且容易炸掉平衡杆~

网友D:
我用热熔胶把上面夹头的顶部连起来了,这样夹头就能承受更大的力,只要不摔机,在空中怎么飞都不会再掉平衡杆了

网友G:
换金属组件吧,就换这一个,还挺便宜的

网友H:
 便宜吗?我看了一下,要50个大洋。

网友H:
你们的V3有双浆的现象吗?我想应该是上次摔弯了主轴,我拆下来弄了很都次了就是弄不直, 只好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