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O电机问题?

楼主(2007-04-16):
手上有600mm长小船一条,ECO该的半浸桨,田宫540黑皮电机, CSKJ的120A水冷电调,
就是这条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86070&extra=page%3D2
请教田宫540黑皮猪最高能上多少v电?手上有些加拿大锰锂电,
另外如果更换马达,换什么比较好,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你的电调支持多少V电吧?通常的那种电调不能上11.1V锂电,我就烧了一个电调。

楼主:
电调:
持续电流: 120A
瞬间峰值电流:600A
内阻:2毫欧-即0.002欧
工作电压:5V~16v
电调电压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担心540马达不行,新手,不太懂,望高手赐教

网友:
能不能测一下540电机空载电流,如果3安左右,建议两节锂锰,配小桨。
如果2安左右,建议三节锂锰吧,桨的直径建议在40MM以下。
如果1安上下,再加一节电。
建议谨供参考。

楼主:
谢谢水爬兄,可是怎么测空载电流,不会呀!!  本人实在太菜,

网友:
  用万用表来测啊,接电池与电调之间就行了! 记得电流档,要最大的,建议你用最小20a的档来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去试试以后汇报

网友A:
如果有下水,万用表的量程就不够了,你要考虑用钳型表了,量程能达到400a的,哈哈! 万用表测空载的还过得去.

楼主:
电机报废了!!!!!

  昨天乘着5.1的最后一天去跑了一下,
1.先是2节锰锂速度一般,估计也就10几km不到,,桨的直径是30的,
2.换桨,直径40的半浸,速度有明显提高,估计25吧
3,一狠心, 后换成三节锂锰,桨用40的,速度又高了不少,但没跑2分钟就不动了,在水面停了了几分钟以后继续跑,估计不是马达,就是电调太热,真准备回来检查,船又停航。叫了划船的哥们帮忙拿了回来,电调没什么温度,不错,马达水冷套爆热,回去检查发现电机内部固定炭刷的铜片断了,可惜呀!  看来田宫540黑皮被我折磨的~~~~~~
各位帮忙推荐个电机吧,谢谢了!!

网友:
烧了就数线包,经验可是无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下水,万用表的量程就不够了,你要考虑用钳型表了,量程能达到400a的,哈哈! 万用表测空载的还过得去.

有功率分析器啊装在船上面 什么电流啊电压啊都出来了

网友:
那东东不便宜啊

网友:
你老当然便宜啦!
对于新人来说,好像没这个必要吧,玩玩嘛 !

网友:
没有老鸟和新人之分的,只有对待态度之分 ~

网友:
   这个态度的付出的代价还好还好! 专业人员必备品

网友B:
楼主电机电流也忘了告诉我们,上点图片看看吧,你帖船的网址要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机电流也忘了告诉我们,上点图片看看吧,你帖船的网址要注册。

空载还是下水电流,估计没有测量!

楼主:
x2box  哥们猜对了,没有测量,呵呵! (其实是量了,但是一下电调就过热保护了,所以后面也没敢再测就下水了,)   新手嘛! 就像水爬兄说得----经验无价嘛!! 我已经购买了FX兄的2220无刷套件,准备改改看看,不知怎么上图,研究中!

          另外特别感谢楼上朋友们的帮忙!!谢谢了

网友B:
估计快得会飞

网友A:
主要是那个电机了的

网友B:
以前好象是2212吧,速度不错的,不知2220相对有何改进?

网友A:
相当于B2857的内转无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