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油门推到中间之后,电机才转???

楼主(2007-04-16):
配置如下:

好盈30A-P1.1,西尔460FS

普通模式

为什么油门摇杆从最低位置推到中间过程中,电机没有任何反应?一过中间位置就开始转起来了。就好像从最低到中间都是0油门一样。

控是6EXHP,油门曲线是0,40,60,80,100

飞起来后,悬停油门,还是在摇杆总行程的2/3左右。

电调设置,无刹车,中进角,超柔和启动

网友:
電機的問題...

你可以換個電機試看看...我的西爾460FS也是這樣...

沒裝上機都好好的...裝上機就感覺像一開始不夠力一樣....

网友A:
油门行程设过了没有

网友:
要设成 柔和启动 低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设过了没有

用亚托的430L,就没有这个问题,很正常...

油门行程怎么设置?

网友:
LZ好东西还不少啊。。。。。。。

网友B:
重新确认一下油门行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确认一下油门行程吧

怎么弄?

网友A:
看一下电调的说明书,好象是把油门拉到最高位置,然后接收机通电,听到滴的声音,就把油门拉到底,这样就确认了。

网友:
确认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调的说明书,好象是把油门拉到最高位置,然后接收机通电,听到滴的声音,就把油门拉到底,这样就确认了。

可以设定的参数有:刹车,电池类型(锂/镍氢),保护模式(降低输出/关闭),保护阈值(低、中、高),启动模式(普通,柔和,超柔和),进角(低,中,高)。

这里那个是油门行程??

根据说明书,改成低进角,柔和启动。。。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也是用的460FS,没问题

楼主:
望高手指点啊。我把进角和启动模式,每种都搭配过了,还是一样,油门摇杆的下面一半行程没作用(TRIM是0)。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看不清楚就在图片上点右键,图片另存起来慢慢看

楼主:
原来如此,没仔细看说明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