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要是想换金属件那几是一定要换的呢

楼主(2007-04-16):
450要是想换金属件那几件是一定要换的呢

网友A:
换金属件不如直接买SE啊

先换一点...再换一点...
换到最后你会发现钱足足能够买只新的SE了..

相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金属件不如直接买SE啊

先换一点...再换一点...
换到最后你会发现钱足足能够买只新的SE了..

相信我

网友:
我的经验:
1.SF臂一定要换.
2.中联一定要换.
3.十字盘可以换也可以不换.
其他可以自行选配.

网友:
直接换台 se   才是王道 也最省钱

网友:
有床的话,可以自己在家慢慢按塑料尺寸车、铣金属件出来,再加适当改良,估计更有乐趣,哈哈

网友:
如果一定要换,还是坏了以后再换,要不就直接买SE

网友:
偶准备买一台SE。

网友:
要相信2楼的,买到位才行

网友:
坏了再换,最好直接买SE。。。。

网友:
现在的价格直接买se是可以接受了。

我飞的最多的那个机是金属与塑料的结合
和版主说的差不多,感觉要升级最应该的是:
混控摇臂(这个如果是炸机了容易断) , T头(保证精度的主要零件), 平衡翼座(保证精度的第二重要)  亚托的塑料件其实也精度高,就是塑料的东西用久了会发软 ,在升级了T头和平衡翼座后基本OK了

还有一个小零件便宜的,就是相位器,这个也可以升级

N贵的大浆夹和 金属斜盘如果走升级路线的就没必要,我现在就是用塑料斜盘 和塑料浆夹
开3D模式震动双桨绝无 翻起来也流畅

不是说大浆夹和 金属斜盘不好,而是性能价比不高。真是在乎这2个东西还不如买一个SE算了

尾巴部分最最没必要升级的。塑料的波葙轻又好用。新款的金属尾推精度居然比原来塑料的虚位还大。

再有一个问题,机身。。如果是XL的因为刚度不够,做3D会没那么定。还是弄一个DIY玻璃纤维的SE机身来升级?好像也麻烦。我是干脆买了个固朗来做机身

网友:
就和电脑一样,升级没必要!换SE!

不想换的话就拿502粘!

总归有办法滴

楼主:
感谢大家给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