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电机要配什么电调才合适?

楼主(2007-04-16):
请问我的船是70CM,23CM.540电机要配什么电调才合适?谢谢!

网友:
有刷还是无刷?我的是无刷的B36,人家都说要120A电调,:(我只有30A的,还没下水,改天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跑。30A*11.1V也有300w了吧?怎么就不行呢?:(

网友:
同问同问. 我的船是800的,电机是540无刷的,别人也说要120的电调,用什么样的电池好呢,高手介绍一下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调30A是表示最大允许工作电流是30A,在30A以下电调才安全。电调还有个内阻,最大允许电流平方*内阻 是电调自己消耗的功率,这个功率都转化为热能,但电调本身并不是只能通过30A,如果你的电池放电够强的话,而B36电机最大电流可以有100A左右了,那么通过电调的电流也有100A那发热大大超过了他本身允许的发热条件了,除非你把电调放在液氮里,不然就变成保险丝了。

网友:
多谢yging 兄的回复.又学了一些东西.
那么380的电机用多大的电调合适呢.

网友:
380有刷电机,因外加电压不同,绕组不同,所以堵转电流也不同,但考虑船浆会被东西缠住,船舱散热的问题,建议用打一点的电调,我了解的某一型号的380电机堵转电流是20A,所以建议你用40A以上的电调

网友:
380的电机我的是无刷的适合多大的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30A是表示最大允许工作电流是30A,在30A以下电调才安全。电调还有个内阻,最大允许电流平方*内阻 是电调自己消耗的功率,这个功率都转化为热能,但电调本身并不是只能通过30A,如果你的电池放电够强的话,而 ...

我的电池时11.1V 2200ma, 20C的,因此理论上最大放电44A, 但是我相信达不到,为什么船都是放电100A? 需要那么大的功率吗?小船(玩具60cm)的改装好了,周末我试一下。

网友:
B28  我也是用120a的无刷电调,原因很简单,不想烧电调,所以尽量配大些的,除非你能准备知道你的配置能上的最大电流,比如 B2040 KV3200 431桨 用2S 2000MAH 15C锂电 这个配置的工作电流就会以30a以下.所以只要用30A电调就行了

网友:
  30a-40a  楼上的电池不行!放电20a左右啦!

网友:
最少要2200mah 15c的电池
上次梧州的环奇船比赛,你可以参考一下!搜一下,里面有讲配置,速度40左右.挺不错的!

网友C:
插嘴问一下
B36内转子无刷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540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嘴问一下
B36内转子无刷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540无刷????

据我说知,是的。

楼主:
540有刷电机,7.2V 2000ma电池.船长700MM怎么跑起来很慢的说.20KG左右怎么回事?请教了!

网友:
估计还是电池不行,我看以前帖子,说要调整。。。。。。我也不动,我还没首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