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07-04-16):
LI电充电是先恒流再恒压。。而NICD/MH是恒流再测MV。。。为什么这样充啊??NICD/MH不能用先恒流再恒压么???
还有LI电有哪几种??我就知道理离子。锂聚合物。锂猛。还有锂铁好象是1次性的。。。他们都有什么差别??充电模式一样?都可以用LI电充电器充电么??
还有好象锂聚合物组上都有个芯片说是可以防止过充过放??可以用普通充电器充??那不是只要提供个恒压就可以了???
  新手初来。。。求教求教

楼主:
靠!!就没人回答么???顶顶

网友:
你问的问题实在是太专业了!我试着回答一下,回答对了显得我专业,错了,反正我也不是专家,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锂电对最大充电电流有要求,一般在1到2C时充,对电池寿命没什么影响,而如果开始就以恒压充的话,电流量不好控制,很有可能超过,会损害电池,当电压快到了时,再以恒压充,此时电压已差不多了,电流不会太大,又能稳定控制住电池到达最大充电电.4.15~4.25V。
2。NICD/MH能用先恒流再恒压,但问题是它们可以以更大的电流(实际上会采用带小负波的大脉冲来冲),没人会采用不讨好的先恒流再恒压,而且它在充电结束时可以测出电流的上升下降峰,可以控制充电器停止充电(也有采用测温度等方式)
3。锂锰、锂铁我不知道,是不是常说的锂金属电池?如果是的话,那是一次性的,而电容量特别大,相同重量下是锂聚合物电池的8倍。
4。目前在锂聚合物电池上很少有防过充的芯片,某些牌子的是有的,但用于模型上非常少,因为会增大电池内阻,对于模型来说,动不动就是10A甚至100多A电流,内阻是很重要的。所以就算有这种芯片,我也不建议你买,还是用一个过得去的充电器来保证充电质量吧。但在锂离子电池上有这种芯片的比比皆是,可它用在模型上太危险,爆炸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上讲的不错,,,,赞叹...

楼主:
非常感谢3楼的。图中就是我说的那个聚合物的保护性片。。AKE的
如果没有性片保护不是很容易过放???
还有锂离子和锂聚合物有什么区别??除了锂离子容易暴。。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充电器充??能量比重量谁大??

网友:
锂离子和锂聚合物有什么区别??
电池工作原理是一样的,里面有个原材料不同.聚合物采用聚合物电解质,锂离子采用液态三元有机溶剂电解质

网友:
锂锰、锂铁我不知道,
锂锰  正极材料是锰酸锂,3.7V 做的好的电池, 高倍率放电好,
锂铁  正极材料磷酸铁锂  3V? 就A123的电池做的好, 其他的很少做的好!

网友:
充电,就铁里应该单度重,其他的可以用一种充电器冲.考虑容量

楼主:
铁里充电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和MH一样用MV的??

网友:
锂铁和锂离子模式是一样的,恒流+恒压,
但是他的电压低,不要4.2V恒压.应该用专门的充电器.

楼主:
哦。。那很多LI电充电器可以有好几种截止电压的选择。。。3。7也有。。
再问一个问题。。。
LI电的平衡充接头的兼容问题。。。
比如3S有4针。。。2S有3针。。那2S的电池能不能接在3S的充电器插头上??就是说是不是有了3S充电器。。。1S 2S 的电都能冲

楼主:
还有聚合物电池是不是怎么用都不会暴??不想离子电一样动不动就放烟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很多LI电充电器可以有好几种截止电压的选择。。。3。7也有。。
再问一个问题。。。
LI电的平衡充接头的兼容问题。。。
比如3S有4针。。。2S有3针。。那2S的电池能不能接在3S的充电器插头上??就是说 ...

如果冲电器是真正的平衡冲是可以的,因为平衡冲对每块电池都有独立控制芯片。但2s和3s的接头在不同位置有突起的地方,所以插不上,但可以通过自制的转换头实现。

另锂聚合物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即使过放也不轻易会造成爆炸,除非外包装破裂并接触金属。

另目前很多电调都已经有截至电压设置,能预防电池过放,即使没有保护电路板也能很大程度保护电池。

网友:
 那可不可以把保护芯片做在平衡冲得每个单电路呢?只是充电用,电流没那么大,关键是这种芯片可以信赖么?有带电池状态指示的保护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