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不可以呢?

楼主(2007-04-16):
我们办公室里的停电保坏了,我发现里面有个电瓶, 12V7A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做启动器的电源呢??? 怎样给它充电呢? 现在我接到启动器上,转数不高,力量也不大,手都能把它搞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充,如果电压足的话,带启动器没问题。要是充了也带不动,那就是电瓶坏了

网友C:
可能要换液!
电力不足了

网友D:
那个电瓶也是高放电的
如果电瓶是好的话 输出 20A 电流是没问题的